[手机] 拿我的爱疯数据线加固一下

楼主(2021-10-06):
我的爱疯6充电线皮子老化了!用热缩管加固一下

网友A:
通病,很容易老化

网友B:
建议整条外皮剥掉套套管,那个线皮老化会流水腐蚀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通病,很容易老化

因为“环保”嘛,,,,,,,恶心人的环保,,压根就不考虑使用寿命

网友D:
只要IPHONE手机的插座脏了,没及时清理,充电线插头很容易烧的,其它的不烧就烧那两个点,我都烧了好几条了

网友:
会从热缩管的位置再裂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病,很容易老化

是真的环保,自然降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整条外皮剥掉套套管,那个线皮老化会流水腐蚀的

没错没错!里面已经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环保”嘛,,,,,,,恶心人的环保,,压根就不考虑使用寿命

烂了是烂了!不知道有没有污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IPHONE手机的插座脏了,没及时清理,充电线插头很容易烧的,其它的不烧就烧那两个点,我都烧了好几条了 ...

你说的是插头第四个发黑吧!镀金的是会腐蚀变黑!听说银色的镀铑钌的不会腐蚀变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插头第四个发黑吧!镀金的是会腐蚀变黑!听说银色的镀铑钌的不会腐蚀变黑! ...

应该是极化烧黑的,银色的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
烧是因为设计先天缺陷,触点外露沾点水就开始电解了,充电的话损伤更坏,因为电流更大。我有2条紫米编制线都是因为垂太低接触地面受潮电解腐蚀。

网友:
原装线环保确实掉皮,好在充电不会跳窗,热缩管套套继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