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一个没输出的led驱动

楼主(2021-10-06):
这么用胶灌满是为了不让人维修?

网友:
这个是灌胶的电源,主要是为了满足防水的要求

一般用在户外投光灯的电源里面,坏了基本上就不用维修了

网友:
我拆过2个全灌满的,完全看不到元件,还算比较好挖,挖出来的好像是软的水泥沙浆,你这个不知道好不好挖,胶硬不?

网友:
我经常挖这个玩,换下来的投光灯基本很少电源坏,都是灯烧。

网友:
挖开了再发图片吧!期待

网友:
听说开水煮能把胶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