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双头typec线接触不好,拆开看看

楼主(2021-10-06):
老板买来的测量仪器所配套的充电器,数据线竟然是双头typec,支持9v2a快充,试了在华为手机一样支持快充,于是放着插座上常用(公用),扯来扯去,结果连充电器这头松了,接触不好!拆开来看看?10芯线,一面接A1A2A3A5A6A7,另一面接B1B4B10B11,想买个头接回,找不到相同接头的typec公头,想接个USB头,又觉得浪费了这么多根线!还是先放着了!

网友A:
双c头估计是支持pd,4芯线就可以支持9v的,没必要改吧,线又不贵,

网友B:
双头typec可不便宜啊

网友C:
这东西焊上以后找不到壳子可以使用带胶的厚壁热缩管包上,挺好用的

网友:
淘宝买过两条最便宜的pd线,诱骗12v平板充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双头typec可不便宜啊

摊上2块5,没用就没买,又不是太通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摊上2块5,没用就没买,又不是太通用

2块5的估计只有两根线,良心点的有四根用不子多久就断的细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2块5的估计只有两根线,良心点的有四根用不子多久就断的细线

我一般都是买牌子货,好的和坏的还是能看得出的。

网友F:
做工一般啊  数据线都没有独立的屏蔽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c头估计是支持pd,4芯线就可以支持9v的,没必要改吧,线又不贵,

所以不想改,想买个头回来接上用回!线还是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头typec可不便宜啊

这根线质量可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焊上以后找不到壳子可以使用带胶的厚壁热缩管包上,挺好用的

找不到这种一样的接法的头子,可能得定做pcb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工一般啊  数据线都没有独立的屏蔽层

有屏蔽层的,没剥开后面看而已,线还是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3a862e8d9z54Ex&id=561051257497&_u=7drqfgf0f8

看过不少,但都焊点不对应需要的那几个点位,所以买了也不成

网友H:
10芯线 全功能?

网友I:
USB3.1的哦,可能能gen2

只供电用不到这么好,紫米 绿联买一根2.0的就很不错了

网友:
普通usb3.0线,不带emark这种线还挺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10芯线 全功能?

可能是哦!

楼主:
引用 网友I:
USB3.1的哦,可能能gen2

只供电用不到这么好,紫米 绿联买一根2.0的就很不错了 ...

难得有这么条好的线!光充电的话随便拿根别的手机充电线就好,最多换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