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再次请教下,自己焊的936电路板不控温附358管脚电压

楼主(2021-10-06):
自己在论坛找的图打的板,焊好后不能控温,不能关断三极管,求高手指点,给点意见和方向

网友:
358翻转正常的

网友A:
怎么感觉你q2用错了呢。是用的p型mos管吗

网友B:
请将图中a/b/c/d/e五点的电压测量一下,就能大体判断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你q2用错了呢。是用的p型mos管吗

pmos应该是对的。nmos要加自举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pmos应该是对的。nmos要加自举电路。

没说pmos不对啊,就是问他有没有用pmos。

网友:
这电路跟t12电路一样的啊,就改了前级。你用的什么电源,我做t12碰到过这种问题?检查电路各个点电压都正常就是不控温,一直加热,折腾了好久才搞好。我用的工频变压器,整流后没加滤波电容,怕电压高,最后加了滤波波电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将图中a/b/c/d/e五点的电压测量一下,就能大体判断哪里出了问题。

a(3581脚)0.105   14.06
b三极管中间脚  0.7    0.484
c场馆中间脚  20.32      20.32
d7815输出脚   15.2       15.2
e 场馆1脚  0           5.72

网友A:
引用 楼主:
a(3581脚)0.105   14.06
b三极管中间脚  0.7    0.484
c场馆中间脚  20.32      20.32

真想骂你,s8050接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a(3581脚)0.105   14.06
b三极管中间脚  0.7    0.484
c场馆中间脚  20.32      20.32

图中标注了楼主测试出的,烙铁应该断电时各个点的电压。

图中,PMOS管栅极电压只有5.7v,则PMOS管的Ugs达到5.7-20.3=-14.5v,应该还处于导通状态。显然e点的电压还不足够高,三极管S8050截止不够完全。运放U3.1输出14V,是正常的。此时运放U3.2应该输出低电平。从b点还有0.48V的电压分析,U3.2的输出电压嫌太高。

一般的控制电路,三极管的发射极到地还串联了一个510Ω的电阻(如图中红虚线所示),该电阻上的压降可以抵消一部分三极管的Ube电压,使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更小,让e点的电压升高,有利于使Pmos管截止。楼主言少用了一个电阻,是不是就是这个影响三极管工作状态的电阻。

如果不想加上这个510Ω的电阻,可以将图中的反馈电阻R7增大,让U3.2的输出电压降低,可使b点的电压同步降低,达到让8050减小集电极电流,升高集电极电压的目的。当e点的电压升至接近20V时,PMOS管必定截止而停止向烙铁芯供电。R7增大阻值多少合适,由实验决定。但是增大R7阻值的方案不如增加510Ω电阻的方案好,因为增加的发射极电阻,有电流负反馈作用,可使三极管8050的输出电压更加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想骂你,s8050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标注了楼主测试出的,烙铁应该断电时各个点的电压。

图中,PMOS管栅极电压只有5.7v,则PMOS管的Ugs达 ...

图里的三级管画反了,,谢谢哥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里的三级管画反了,,谢谢哥哥

图中是对的,你自己接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里的三级管画反了,,谢谢哥哥

图中是对的,你自己焊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