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拆修爱瑞德数显卡尺

楼主(2021-10-06):
首先参考这里--
拆晒爱瑞德 电子数显卡尺(代购作业)|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49284

18年论坛代购的数显卡尺突然不亮了,前几天屏幕有点闪,今天不亮以为是电池没电了呢,换了一个新还是不亮,因为新电池在冰箱里也放了好久了,还是怀疑电池的问题,用兆信可调电源调到1.5V测试,屏幕闪了闪,又不亮了,这时心想,坏了,是不是牛屎芯片到寿命了呢,这时兆信电源一闪,一瞟,呀,2.7A多,唉呀,怎么坏的这么厉害呀,断开电源,用万用表一测正负极,蜂鸣器嘀哇乱响,这,这,这怎么会短路呢,1.5V电压会击穿?唉,没办法,拆了看看吧。

换了新电池也不亮

拆下滑轮

拆后边堵头

主体分离

掉出来一个铜条,稳定和锁定用的

还是卸不下主板,摸了摸标签纸,没感觉下边有螺丝

最后来万能的论坛搜一下才知道真的在标签纸下边有螺丝

这4棵螺丝拧下就露出主板了

看这焊功

这是什么焊呢?

拆主板

这屏幕就不拆了,朋友们都知道里边结构

主板下来了,发现中间那个按钮也带出来了,滴溜晃荡

开始以为是铜箔开胶了呢,仔细看发现是锅仔片掉下来了,这锅仔片是用胶纸粘在电路板上的,这个胶纸可能没粘到位,狞了,结果片掉下来,胶纸把按钮粘住了。
这个键是电源开关键,我说前段时间怎么开关电源不好用呢,原来里边有暗伤呀。

把锅仔片扶正,重新粘好胶纸,然后再测试,屏幕显示了

看来是锅仔片掉下之后造成正负极短路了。
再看一眼主板,之后装机

重新粘好标签纸

怎么也弄不平了,有痕迹了。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A:
这个卡尺是锌合金铸造的吧

网友:
看来还是普通刻度就好,传承下一代没问题

网友:
 挺高级的玩具。

网友:
内部做工不咋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卡尺是锌合金铸造的吧

看好了,是罩壳,不是主体

网友:
开始粗略看了一下,没看明白工作原理。。。

后来发现那一排整齐的金手指,原来是跟机械尺的原理一样,通过触点来计算

本来猜测是类似鼠标一样用光栅来计算距离

网友:
最麻烦的就是锅仔片,广陆卡尺好些型号也用的锅仔片,坏了又买不到同样规格新的,就只好把另外两个用的少的按钮的锅仔片换到开关上使用。

网友:
说实话,为啥我不用数显的,因为我觉得游标卡尺我都是到处丢,随用随拿,不想操心再电池没电、电路腐蚀、接触不良方面浪费时间
我不卖产品不需要展示给消费者看,所以用不到数显,也谈不上直观不直观,我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结果、犹如我看指针一样也一眼就可以看出结果一个道理,但我不用指针,和这个卡尺两码事

网友:
背面的贴纸用电吹风吹后再压,看能不能搞平

网友(2023-04-11):
手艺不错!修复又能愉快的用了!

网友:
还是比较喜欢用老式的

网友:
这种低压电器一般很少坏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