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修复幻想曲数字卡、小夜曲1、2和3声卡驱动无法安装的修复方法(转贴)

楼主(2021-10-07):
本贴转自9年前我发在节奏科技官方论坛的帖子。(适当删减废话)@wfzdm

事情发生的背景:(2012年上旬)

小夜曲1前几天不知道为什么,又无法识别了,无论官方还是公版驱动都安装不上,换PCI插槽,换电脑,问题依旧,感觉应该是卡的Hardware ID有问题。

具体现象:

驱动无法加载或安装,在设备管理器里面,声卡识别为“Multimedia Audio Controller”,“Unknown”或者是“C-Media Oxygen audio device”,并且把声卡放到其他插槽或其他电脑,还是无法识别。打开设备管理器,查看硬件ID

正常时的卡:

驱动安装不上时的卡:

对比发现“SUBSYS_171014C3”和“SUBSYS_FFFF14C3”这两个ID不同,大概就是板上的EEPROM出现overwriten了。

修复方法:

Google一下,发现不仅节奏有这样的情况,很多主控为CM8787和CM8788的卡都会有这问题,驱动安装不上的原因是板子上的EEPROM出问题导致识别的硬件ID出错,有大佬已经放出修复的方法(链接:https://www.alsa-project.org/main/index.php/Xonar_EEPROM_Failure),特别感谢:clemens。

1. DOS的修复方法
下载了上面链接放出的源码,在第180行插入以下3行代码:
{ 0x14c3, 0x1711, "TempoTec HiFier Serenade I" },
        { 0x14c3, 0x1713, "TempoTec HiFier Serenade II" },
        { 0x14c3, 0x1714, "TempoTec HiFier Serenade III" },

保存后,用Turbo C++ 编译成exe,版本:Turbo C++ 3.2
(附件中已包含c源码和编译完的EXE文件)

找一个空U盘,用带DOS的PE工具制作启动U盘,我以前用的老毛桃PE,U盘制作完成后,把RESTOREE.EXE复制到U盘根目录下。从U盘启动,进入DOS工具箱,进入DOS后,在默认目录下输入dir然后回车,查看是否有RESTOREE.EXE。
运行后出现以下界面

输入Yes后

根据声卡类型输入对应序号后回车,提示成功后重启进入Windows重新安装声卡驱动即可,win7以后的系统可能还需要禁用强制驱动签名认证

2. Linux的修复方法(推荐
从Ubuntu官网下载镜像,用rufus把iso文件写入U盘做成可启动,重启电脑从U盘启动,进入Live CD,等进入桌面后再关机重启进入Windows,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查看硬件ID的SUBSYS是否正常,如不正常再常识用DOS的方法修复一次。

网友:
原来声卡还可以软件修复啊,感谢分享。

网友:
多谢啦,我的声卡是小夜曲三,某次我拆主板电池重置BIOS后就不识别了,BIOS能识别出PCI槽上有一个声卡但是识别不出型号,然后就打不上驱动了。这次能看到lz的文章真是太好了

网友:
感谢分享!可惜我的M币太少了!

网友:
这个卡修好了开直播?   不明沉厉

网友:
这个技术很强,支持一下

网友A:
吧上面那个93x 或者94X的8脚芯片的内容用编程器备份一下 换个不更好?有了文件下次直接就写入就行了    丢失内容说明体质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吧上面那个93x 或者94X的8脚芯片的内容用编程器备份一下 换个不更好?有了文件下次直接就写入就行了    丢 ...

不止节奏一个厂家有这问题 而且某款用AV100的卡也有这个问题

一般认为是Cmedia的锅 后续CM8888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