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60多块的电动扳手值得买么?

楼主(2021-10-07):
2019年国庆买了个25v手电钻,哈博的,89块。

当时还发了个拆解上油的帖子,轴承不错。
用了两年吧,电池现在充电只用半小时就满了,拆电动车也就用几分钟,家用倒还可以,拧几十个螺丝还是没问题的,也不耽误事儿。
但还是手痒想找个更大劲儿的,就想找修车师傅用的电动扳手。
这一搜,我滴天,这么便宜?

我用的手电钻现在还卖7、80,电动扳手就能卖60多?

求问,这种扳手里面结构怎么样?只要电机和齿轮能用,我就撸一把。用过一段时间再换电池而已。

网友A:
家用够用
里头是铁的  电池应该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用够用
里头是铁的  电池应该不耐用

电池不耐用是可以预见的,家用也无所谓了,能拧几个电动车前后轮24的螺丝就行

网友:
99800N这个牛逼是往大了吹啊 真要这么大不怕螺丝拧断

网友:
上半年雷力迅49的车错过了?

网友B:
可能不是无刷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不是无刷电机

大胆点把“可能”去掉

网友:
我的23买的,不常用,还不错。

网友:
看卖家标题肯定不是无刷的。26买无刷的路过,只用过几次

网友:
上半年的雷力迅无刷冲击扳手15元的车没上?

网友:
25块钱的雷力迅无刷冲击扳手,真香

网友:
外面修电动车的用的就是这种杂牌扳手,不过我看着电池虚的很,既不可能是25V也不不可能有多少容量,你就按3-4节电池,每节1A算吧

网友:
看机身比较长,肯定不是无刷的,还这么贵

网友:
108000N,岂止修个车,拆航母都行

网友:
电动扳手家里一般没啥用,最多也就拆洗衣机之类的家电能用上,那倒是够了,但是如果用来修车,那么一般只能拆个摩托车上的螺栓,轿车轮胎可能打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