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有没有用过w806开发版的

楼主(2021-10-07):
国产的好便宜,拿来做个啥都很方便。
就是不知道好用不?
对标的是国外哪款单片机?

网友A:
看了下厂家网站提供的资料,硬件资源不开放,只能使用他们提供的库,玩玩还可以,真正用来做东西,限制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厂家网站提供的资料,硬件资源不开放,只能使用他们提供的库,玩玩还可以,真正用来做东西,限制太多 ...

那就不值得玩了,我还嫌它外设不够多呢.

网友:
可以使用鸿蒙系统开发,前身是W8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厂家网站提供的资料,硬件资源不开放,只能使用他们提供的库,玩玩还可以,真正用来做东西,限制太多 ...

啥叫硬件资源不开放?
玩arduino的不也是使用一些库来搞。
做个钟啊啥的够了吧

网友:
看起来价格不错,裸芯片6块钱,搞了两个开发板,用20块钱减5的券。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叫硬件资源不开放?
玩arduino的不也是使用一些库来搞。
做个钟啊啥的够了吧 ...

就是不告诉你怎么直接操作硬件,只能用他们提供的库间接操作,如果他们提供的库是好用的,应用也没多大问题,但根据经验,厂家提供的库多少有些问题,而且,如果你不是大客户,解决问题的时间也不确定。
arduino没用过,不能完全掌控硬件资源的芯片我一般不用,除非没的选。

网友:
跟安信可比起来怎么样

网友:
我也弄了一块,还没玩儿。外设还行,有16位AD,不知咋样。

网友:
我的也到了,装好软件还没有试,看了下教程,参考资料太少,估计也是要吃灰了

网友:
本来下单了 然后秒速退款。。。 百度都搜不到资料的玩意 没啥好折腾的,稍微多点钱买esp32 不香么~
毕竟只是折腾 又不是拿来做产品,资料多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