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主板变形掉点/基带芯片移植~iPhoneXSMax摔后无显示无服务高难度搬板维修案例

楼主(2021-10-07):
邻居的一台港版XSMAX手机,买来用了3个多月摔了就无显示了,送去他原来买手机的专卖店维修,说要新机的一半价格维修就放弃维修了,抽屉中闲置了近3年,送修于我

检查手机外观,没有明显摔碎,仅发现右下角显示屏摔漏液一大片

拆机,里面有这么多指纹

拆下原屏幕,发现触摸排线下面的RF小板凹陷了,肯定有功能问题了,先不管了,装个漏液的测试屏试试开机,显示触摸正常,问邻居锁屏密码,忘记了,无法测试其他功能了

因锁屏密码忘记了,不得不刷机解锁,无设备串号,即无基带,尴尬了,激活不了无法进系统(是预想中的情况)

拆下主板,弯曲的,上层中层下层估计都有掉焊点了

上手术台,先把凹陷的RF小板拆下看看,居然功放IC掉了,板掉点也严重,应是上家维修过,IC有些发黄了,热风枪吹黄的

主板分层,上层掉点好多,不过大部分是GND可不用管,有2个有用焊脚挖出补点,来张特写图

因主板弯曲,下层中层也肯定有好多掉点,直接搬板维修,把买来的下层好板底除胶,SIM卡座上的贴纸撕掉,原机主板下层的WIFI芯片、基带IC、基带码片(一丁点大的那个IC)小心拆下并植好锡球,3个IC底部周边均有黑胶,完好无损拆下难度较大。

热风枪焊好这3件IC,并贴合上层(原下层来个合影)

主板清洗干净后,上层SIM卡座硬盘芯片贴上散热贴纸

装机换新屏,再刷机,设备串号出来啦,基带有了

进入系统,装双卡,信号正常,检测所有功能,均OK

完美修复,总耗时较久!
END

网友A:
维修这个应该很费时,当然技术要求老高了,膜拜大神!

网友B:
层层叠叠,看到就头大

网友:
挽回损失几千块

网友C:
楼主好手艺,想找你修手机,有门店或者网店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手艺,想找你修手机,有门店或者网店么?

支持寄修,见头像下方网站或签名栏,网站中有寄修地址

楼主:
之前刚出来时1万1千左右,现在二手机也还卖3千多点,现在修好也挺值的,他两孩子抢着想用这台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这个应该很费时,当然技术要求老高了,膜拜大神!

练熟悉了就能修这类故障,但不是每一个都能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层层叠叠,看到就头大

共3层,叠焊很糟糕,稍不注意就有连锡或虚焊之类的

网友D:
怎么跳过开机密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跳过开机密码的

搬了板吧?

网友E:
楼主 可否帮我撬个7P 上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可否帮我撬个7P 上盖

难度高,有50%成功率

楼主:
有ID密码的,刷机后激活就OK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度高,有50%成功率

CNC 打磨好呢 你有没有CNC啊

网友:
曾经有幸参与这个系列iPhone的PCBA制程,看到gerber的时候还没怎么,知道是叠层结构后就懵了,咱们国内牛人多,楼主技艺高超。这个叠层维修起来是非常麻烦的,也是尺寸空间的原因妥协了这个结构。

网友F:
原来楼主在惠州,以前跟你买过u盘套件,最近几年u盘diy少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来楼主在惠州,以前跟你买过u盘套件,最近几年u盘diy少玩了

之前在深圳,现在常住惠州了

网友:
精彩维修,必须为高手点赞。

网友:
万一原机主绑定了id然后在忘了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