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垃圾站见到个九联科技UNR030H WIFI6双千兆路由器

楼主(2021-10-07):
昨天下午去垃圾站,见到个九联科技UNR030H WIFI6双千兆路由器,第一次见WIFI6真机,想收的,可惜烂得不成样,网口电源口还可以自己换,米粒大小的网变没法弄,只好心疼地走了,拍图记录一下。无线部分有四个PA,主芯片上的屏蔽盖撬不开,估计配置不低,网上没找到这款机器的拆机图。有个USB3.0接口我掰一下就掉了。谢谢评分的棒棒糖们,谢谢各位坛友的交流回复。

网友A:
捡回来拆着玩啊!

网友B:
2A的电源,估计博通芯片,性能差不了!可以糟蹋了!

网友C:
这货名字叫WIFI6,不是功能支持WiFi6吧

网友D:
我好像看到了海思

网友E:
接这几个接头还不简单吗?

网友F:
路由器功率也上20W了

网友G:
修好wan口当AP用不错

网友H:
废品佬,能拆成这样也有水平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这货名字叫WIFI6,不是功能支持WiFi6吧

标的双千兆是几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捡回来拆着玩啊!

烂成这样,不敢入手啊,我不能只捡垃圾,回家要遭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A的电源,估计博通芯片,性能差不了!可以糟蹋了!

好像看到海思的芯片,可惜手机拍微距不行,没拍清芯片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货名字叫WIFI6,不是功能支持WiFi6吧

2020年8月左右,这货应该是真支持WIFI6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好像看到了海思

我看也像海思,可惜手机微距差,没拍清芯片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这几个接头还不简单吗?

网口倒是不太难,关键是米粒一般的网变,不好找而且不好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路由器功率也上20W了

标这么高,实际耗电应该15以内吧,不过还是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修好wan口当AP用不错

WAN口下面丢失的米粒大小的网变最多,着实不好找替换件,而且不好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标的双千兆是几个意思?

可能是有线无线双千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废品佬,能拆成这样也有水平

这种废品佬水平低,我在废品佬那里看见很多电路板,上面只要有铜和铝就拆光,光秃秃的只剩下贴片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废品佬,能拆成这样也有水平

这说明,那个收废品的不太精明,不知道哪些东西不能用土办法(即:用斧头砍、用锤子砸)来拆卸。

颜色:樱花粉 尺码:加大码(XL 17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