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专业电子负载放电功率的破解提升,150瓦变600瓦

楼主(2021-10-07):
专业数控可编程电子负载升级套件150w扩容600瓦还能外扩级联

针对缩水版150W电子负载加入上限功率破解组件,在补齐功率元件升级成300W(400W,500W,600W短时),升级改造后即可同时具备未来外部扩充功率模块级联,实现n*300瓦(400W,500W,600W短时),自动识别级联规模,自动设置上限功率限制,保留原机所有操作功能,依然使用原机操作,实现千瓦专业工业级别。
提升功率后需要加强散热支持更多的热量散发。使用中一般600瓦短时使用, 500瓦30分钟,长时间400瓦,夏天适当降低放电功率来保护放电管。

改机升级步骤:(在关机拔电的状态进行,注意感应电损坏电子负载关键元件)
第一步:拆机——001
第二步:清理主板,
第三步:用陶瓷片替换原机导热片,陶瓷片双面涂优质导热硅脂
第四步:疏通焊盘
第五步:将即将焊线元件一头上锡,形成锡球
第六步:补焊贴片元件,补焊插件元件,补焊大电阻,补焊风扇插座(注意极性)
第七步:将1.25-8排线线头裸露部分剪短至1mm左右
第八步:将1.25排线焊至对应点位
第九步:处理风扇接插件,注意极性和主板接插件对应,防止反接
第十步:组装散热片及散热风扇,
第十一步:将管子固定在散热器上,陶瓷片双面涂优质导热硅脂
第十二步:将散热器安装至电子负载主板,垫绝缘片,散热片和主板之间间隙1mm以上
第十三步:焊接管脚至主板
第十四步:装机恢复
第十五步:破解小板背面的跳线,J1断开状态300瓦,焊通为400瓦一级,
第十六步:插上破解小板,将破解小板绑扎在变压器输出线上,注意安全距离
第十七步:检查所有改装是否完成,检查是否恢复完整,
检查无误后上电开机,第一次开机等待10s以上,期间会有风扇提速动作,然后关机,再次开机进入系统查看参数,
上限功率查看方法 MENU 菜单中设置功率最大值,
依次按 Shift+0Menu)键,再按键负载显示“MENU SYSTEM SET”,按 Enter 键进入,
此时负载显示“SYSTEM IMAX=30A”
按上下键调整,“SYSTEM UMAX=150V”,再按出现“SYSTEM PMAX=600W”
这是提示当前的功率最大值,用户可以按 Esc 键退出 MENU 主菜单。
数据调整后立即生效只在本次测试有效,关机重启后又会进入高功率状态运行,不再记忆人为低功率设置。

楼主:
用专业的改装比自己组合的要专业,功能还是专业的

网友:
还是这专业的电子负载看着养眼

网友:
电子负载主要问题就是散热问题,我用单个300A的场管,短时间过5A以上没问题,但是时间长了不行,150*300*45的散热片很快温度就起来了

网友:
很感兴趣,我现在用的美尔诺M9712B本身就是300W的(我这款最大电流只能15A,测试单节低压电池时感觉电流有点小,能到30A就好了),怎么破解到更大功率?是需要买你的破解小板吗?有淘宝咸鱼地址?

楼主:
感谢支持,提升功率比提升电流的要更增值,提升电流可以参考附录,读数*2,具体只需要加分流器就行,使用中需要二次计算,

网友A:
散热不行,就这两铝体能有多大的热容量和热导率,换黄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不行,就这两铝体能有多大的热容量和热导率,换黄铜。

这个散热器单个用38mm暴力风扇,4个管子短时间上600瓦,大概300瓦能长时间工作

网友(2023-02-20):
这么牛逼的帖子居然还没有卖垃圾的人看的多,世风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