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一个好的工具如果升级下价格能翻好几倍,比如我这个

楼主(2021-10-07):
运气好咸鱼150瓦大概2元每瓦能买到,600瓦要上千,用150瓦的价钱享受600瓦的快感。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精度是否能保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精度是否能保证?????

为什么要保证精度
反正就是好玩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保证精度
反正就是好玩嘛

因为测不准啊。。。。。。

楼主:
升级后精度还是原来的精度,功能还是原来的功能,如果原来不准的升级后依然不准,不过可以赠送校准方法,远程指导如何校准。

网友C:
想知道 美尔雅 电子负载 如何校准? 我有一台300W的,电压不太准。
好像要 隔离USB转串口 的原厂附件,这个我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 美尔雅 电子负载 如何校准? 我有一台300W的,电压不太准。
好像要 隔离USB转串口 的原厂附件,这个 ...

脱机校准,无需软件,
电子负载的手动标定流程

标定分成三个部分:电流标定、电压标定和电压远端标定,可以只标定其中一个项目,也可以按照顺序完成全部标定。在本公司的工厂的流水化作业中, 我们标定过程使用吉时利 2000 作为标准表;M8813 作为电压源;M8851 作为电流源。所有参与的仪器请开机预热至少 15 分钟后再执行标定流程。

1. 准备标定工具:
6位半万用表一台,精度1/30000;
6V60A电流源一台,精度1/10000;
150V/1A线性稳压电源一台。

2. 进入标定程序:
面板按键,顺序按SHIFT ▲▼ ENTER,显示屏提示 INPUT KEY,输入密码666,按ENTER,此时面板右边显示CAL,此时进入标定状态。

3. 电压标定:
负载和150V电源正对正负对负用导线连接好,
电源设置为150V/0.01A。
按V-SET键进入电压标定程序,用万用表测量负载输入端的电压,将万用表读数录入电子负载,然后按ENTER确认后,等待负载进入下一个标定点。
一共有4个标定点(需要录入4次读数)。(具体数值读万用表后录入电子负载)
如果一直无法进入下一个点,可能是电源输出不稳定,无法完成标定。

4. 远端电压标定:
另外将负载后面板的+S 和-S 用导线和电源输出端+和-连接,按 P-SET 键进入远端电压标定程序,校准步骤参照步骤 3。

5. 电流标定:(也可以用精密电阻串联在回路里,用 I=U/R 确定电流标准值)
负载和 60A 电流源表正对正负对负用导线连接好,
电流源设置 6V/60A。(实际最大电流大概25A左右就可以校准)
按I-SET 进入电流标定程序,将电流源读数录入电子负载,然后按 ENTER 确认后,等待负载进入下一个标定点。
一共有 4 个标定点(需要录入 4 次读数)。(具体数值读万用表后录入电子负载)
如果一直无法进入下一个点,可能是电源输出不稳定,无法完成标定。
此时标定全部结束,按 ESC 退出标定程序。
重新开关机,验证标定后是否准确。三个标定项目是独立的。如果有问题,下次仅标定有问题的项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精度是否能保证?????

校准方法:

改装前后其实不改变精度,不改变操作功能,

网友(2022-12-11):
怪自己怎么没早点发现这个宝藏帖,赞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