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其实贴片电容还是很脆弱的,容易漏电,内部结构是多层的。

楼主(2021-10-07):
它叫叠层电容,看着是一个小方块,实际上是个千层糕。在一些加热,外力的打击下,内部有变化。
所以会漏电,会短路。
而贴片电阻就好的多。它就是有一层镀膜,镀膜厚度,浓度来调整阻值。

网友A:
贴片电容短路的情况还真见到过好几回了。

网友:
能来个图展示一下吗?

网友:
各有利弊吧,,,贴片电容的性能还是很好的,,,过热,过流,过压才会导致击穿短路的,,当然,,,外力撞击也可能导致机械结构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片电容短路的情况还真见到过好几回了。

那得看是什么厂家的,,好的厂家,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水平不行的厂家就有较大的概率会出现这种情况,,就像铝电解电容一样,,有优秀的产品也有劣质品

网友B: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日系的MLCC会不会更耐操点。毕竟有些场合也没法用薄膜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日系的MLCC会不会更耐操点。毕竟有些场合也没法用薄膜电容 ...

最耐草的应该是三星的mlcc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耐草的应该是三星的mlcc电容

个人认为TDK的最好!用过多家就TDK的信赖度最高!

网友:
某宝上买的一个DC-DC调压电源板,上电就烧了 输入端后面的一个贴片电容。变压器输出,有整流,没电解电容滤波,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TDK的最好!用过多家就TDK的信赖度最高!

我目前用的都是三星的电容,,还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同时感谢楼上各位分享的信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目前用的都是三星的电容,,还没有出过问题

一线都差不多吧 只是有时候刚好遇到 而且这挂不挂 还和选择的型号啥有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线都差不多吧 只是有时候刚好遇到 而且这挂不挂 还和选择的型号啥有关 ...

就比如是X7R与X5R吧,,耐受的温度不一样,,寿命也相对的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比如是X7R与X5R吧,,耐受的温度不一样,,寿命也相对的不同

嗯 还有电压余量 还有人家产品是哪个系列(通用型、耐用、高压)

网友:
怎么这么巧,我昨晚修个蓝牙音箱就是蓝牙芯片的电容短路了,由于没碰到过,害得我功放芯片和蓝牙芯片都拆了,还多损失了一个3401。

网友:
我今年遇到过几次MLCC坏的,一个是电子钟里面一个MLCC漏电导致耗电大,还有一次是朋友的先锋汽车CD控制线路ACC有一个0.1短路了导致无法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