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小度大金刚智能音箱

楼主(2021-10-07):
这是一款小度的大金刚,100多块钱。

底部这几颗小螺丝扭开就可以拆到底座,拆这个要先从底座拆起。

这个小音箱是通电没反应,我自己接了个电源线,看他能不能开机。结果还是不行,再往下拆!

线和电源线都有隔音棉包裹的不错。做工还是非常的好。
由于是拆机维修,比较忙所以有些图片忘记了拍。大家将就看一下吧。

这个是音箱上盖部分,应该是合金材质比较沉,应该是当配重。

主板部分做工还不错。

网友A:
没啦?应该还没完啊。

网友:
座子是金属的吗?我觉得是,才配得上金刚的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啦?应该还没完啊。

是拆完了,由于是维修,所以有些照片没有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拆完了,由于是维修,所以有些照片没有拍出来!

修好了补拍啊

网友:
第一张以为是个杯子做工不错~

网友:
大金刚不错,声音很大,设了闹钟,好几次没把我闹醒,隔壁跑过来个少妇叫我关音箱,顺便,,,

网友(2021-12-22):
买了大金刚的插板 腔体,上电没有反应,CPU 没有温度

网友(2022-03-14):
这也是小度大金刚一代  我就想看看二代的拆机图  缩水成啥样  为啥全网没找到

网友:
比我的1s做工要好,音质有人说这个大金钢好,又想收一个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1072-1-1.html

网友:
小度大金刚音质很不错,实测最大功率时约8W左右。

但是低音音质没有小度1a的好

网友:
小度,小度,唱世上只有妈妈好。

网友(2022-12-02):
修好了么,我的也开不了机了,以为是尾插座坏了,结果拆的时候有点暴力,,尾插量插针也没多少电压

网友(2024-11-01):
想看看二代的拆机图全网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