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欣灵时间继电器ST3PA-F(g6445集成块)如何改时间

楼主(2021-10-07):
收了两个时间继电器,准备给电动车充电使用,但继电器时段设定最长为12小时,其自身自带的调节旋钮时间段调不准,故想把它改成最长工作五小时,请高手们指点,如何调换原器件

楼主:
在网上找的电路图,谢谢提供

网友A:
10多元的定时插座多的是,还费这个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多元的定时插座多的是,还费这个心

确实,直接插座更简单,这个再加座子和连线,还要不少材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直接插座更简单,这个再加座子和连线,还要不少材料的。

没事,消遣一下时间,也算是废物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