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最近流行拆锂电洗车机,多多上搞了款大艺电池款的,用大汉电池

楼主(2021-10-07):
看到最近流行拆锂电洗车机,心里又长草了,于是多多上搞了把通用大艺电池款的50多块钱也不算贵,长期闲置的大汉电池终于派上用场了,螺丝孔比较深且小,用论坛神器十字头装上富格电钻,几秒就搞定拆机了,拍完安装也是极快的,感觉还可以枪头是纯铜的,枪杆是不锈钢的,威力也还行,在家用来冲凉鞋拖鞋挺好使!

网友:
好久没来了,差点找不到了

网友A:
这个加自己组的12V戴森旧动力电池组更加有劲,泥浆可以冲刷干净,

网友:
这个好,比39的好

网友:
塑料件能承受那么高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加自己组的12V戴森旧动力电池组更加有劲,泥浆可以冲刷干净,

有刷隔膜泵怕水,最好是无刷隔膜泵,缺点需要买无刷驱动。

集成驱动无刷潜水泵需要放水里,不用买无刷驱动方便些,缺点需要引水。

网友:
拆开高压水泵看看结构

网友B:
上了39的车,感觉垃圾

网友C:
我买的39的还是12v的

网友D:
这个的玩具机真能洗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的玩具机真能洗车

双泵双电机的压力可以,关键还省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39的还是12v的

18块都可以买16V的了!指南车、悍狮,隔壁有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了39的车,感觉垃圾

车票买贵了!39都可以买2个了!

网友E:
这个有链接吗?我手上也一堆大艺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了39的车,感觉垃圾

我168的都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有链接吗?我手上也一堆大艺电池

多多上找一大把的输入:大艺款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