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固态继电器漏电流能在负载并电阻解决吗?

楼主(2021-10-07):
固态驱动个220v交流6W的电机,没触发固态,电机蚊蚊响,一量有90v输出,查了固态资料有3ma漏电流。我想在电机两端并个电阻,不知是否可行,电阻计算的话不知电压取220还是220*1.4

我算得220/0.003=73333K 功率取1W 对吗?

网友:
并电容好,没有功耗,还能补偿功率因数。

网友:
并电阻分流可行 算好功率就行

网友:
这漏电流有点大,直接换个继电器算了

网友:
不是特殊情况,我是不会用固态继电器的。。。。

网友:
3ma不至于电机响吧

网友A:
6W的电机,不建议用固态继电器,换个普通继电器就可以了。
固态继电器有漏电流是没办法的。比如你的是3mA 那通过在电机上并电阻是可以解决,但这个电阻并上去后,二端电压也不能下降到0,只能是下降到一定的程度,假如下降到10V你能接受,那阻值得是3.3K(因为你说固态关断后,电机二端还有约90V电压,那么此时电机等效阻抗约30K,故忽略电机此时的电流及消耗,实际并联电阻阻值可以再稍大一点)。而电阻的功率得考虑在固态导通后,220V在其电阻上的消耗功率,比如是3.3K,那在固态导通后,其电阻上的消耗功率为220*220/3.3K=14.67W。比你电机正常工作的消耗都要大。
最好的办法,可能是在负载电机上并联个交流电容,容量在1 UF估算就可以降到10V以下。只是要注意电容的耐压和固态继电器的抗冲击电流行不行。也可以在电容上再串个几欧到几十欧的小阻值电阻来抗冲击。

网友:
建议换成普通的中间继电器,固态继电器多少是有一些漏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6W的电机,不建议用固态继电器,换个普通继电器就可以了。
固态继电器有漏电流是没办法的。比如你的是3mA  ...

负载电机上并联个交流电容,容量在1 UF估算就可以降到10V以下。
并电容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载电机上并联个交流电容,容量在1 UF估算就可以降到10V以下。
并电容是什么原理? ...

固态继电器的漏电流主要还是在内部的可控硅二端有RC阻容吸收回路引起的,目的是保护可控硅。
在负载二端并电容,可以让这漏电流走电容通道。电容隔直通交嘛,且不产生严重的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