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给带温度显示的保温杯换电池

楼主(2021-10-07):
昨天晚上我的保温杯电量不足,温度显示不全了,百度了很久都没有拆换电池教程,自己试着给拆开了,发给大家看看,以免走弯路
请看图……电池是CR2032的

楼主:
手头没有这种电池,应急给充一下电先用着,等电池到手再换
这模块3v的,不知道能不能直接上锂电池

网友A:
温度下面那个符号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下面那个符号什么意思?

漏水了

网友:
这可是最常见的电池了,电脑主板上的

网友:
CR2032电池,主板必用的神器之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下面那个符号什么意思?

应该是水温警告,这个是带温度显示的杯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下面那个符号什么意思?

红色,橙色,绿色,三色灯,代表三阶温度

网友:
改成制冷片温差发电应该带的动吧

网友B:
温度显示有什么卵子用?

网友C:
这个带温度显示的和以前杯子底部装一块磁铁有多大的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心里感觉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带温度显示的和以前杯子底部装一块磁铁有多大的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心里感觉很好了。 ...

任何东西总要有个新功能,才能有新的卖点。

网友:
这个换电池不方便,盖子金属外圈都撬坏了,厂家应做成上盖顶面可以旋开,加橡胶密封圈。

网友:
论坛优惠购以前3.5元一个,买了2个。第一个缺笔画,到货当天洗杯子时,碰歪到池子就破了,第二个送人了。 内部结构和你这个一模一样!

网友:
我也要想换,看你换,我可以大胆换了,谢谢分享

网友:
要是能用温差发电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显示有什么卵子用?

对我粗心的人来说还是有用的,看一眼就知道水温是否在适合范围入,再也不会水太热被烫到,也不会水太凉要吐掉,对我还是有用的,哈哈

网友:
改成无线充电就完美了

网友:
充电?眼睛没事吧!...我试过.眼前一团黑烟..还好那金属没往眼睛炸过来

网友:
温度显示是卖点,一窝蜂的上,结果价格便宜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