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金灶T-22A;自动上水壶不能加热了,按键都懒得换,清洗后正常~~

楼主(2021-10-07):
四年多,利用率挺高,质量还是不错的。
从鼠标微动,到按键开关都懒得换,原装质量还是不错的,清洗、擦擦继续用。

楼主:
马达碳刷还很厚,没有漏水 水泵的皮碗应该还毛病

网友:
这种酒楼用的最多了。

网友:
这个能换按键的就是良心产品,那种薄膜按键都没法换。还是喜欢这个能换的。

网友:
打理打理又能坚持三年

网友:
同款,8年,目前正常。

网友:
这种非密封结构的微动就是容易被水汽影响

网友:
足够寿命了

网友:
好多东西都是小故障,然后被二杆子搞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