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HP笔记本适配器,想改12V电压给车机用

楼主(2021-10-07):
19V,4.74A开关电源,最大功率90W,电脑早就不用了,想改成12V的玩车机,调到16V左右输出就不稳定了,请教一下

现在把R57改成了一个10K的可调电阻,但是低于16V就不稳定了,同时电源还有“各打各打”的声音,发帖请教一下怎么折腾呢?

网友:
当然是改绕组啊,,或者去改芯片的占空比。。。。。

网友:
是不是还有欠压过压保护什么的?名牌电源改起来好像没有这么简单。

网友A:
外挂一个调压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挂一个调压模块

挂一个好像也不错哈

网友:
12V电源很多吧,研究这 还麻烦。。。

网友:
车机没有那么娇气,发电机最高输出电压好像说16V。16V不会烧鸡,我估计你19V接上直接用都没事。

网友B:
上蜂窝吧 省事很多

网友C:
偶也有个,本本坏了,电源也就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蜂窝吧 省事很多

蜂窝是啥梗啊亲

网友:
引用 楼主:
蜂窝是啥梗啊亲

不是梗啊  就是长用的蜂窝电源啊   灯箱上用的多  还有监控集中供电用

网友D:
不如直接接12V开关电源,稳定高效,顺便问一下楼主准备给哪款车机用?

网友:
笔记本电源很多都不能大幅度改有欠压保护的,我这很多12V电源可惜不在一个地方要不就换一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偶也有个,本本坏了,电源也就吃灰了

求包邮赠送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如直接接12V开关电源,稳定高效,顺便问一下楼主准备给哪款车机用?

是跟风买的本田皓影车机

网友:
断开D53试试

网友:
用漆包线戳戳变压器看看还能过线不?
要给辅助绕组加几圈就好

网友:
好像单独改R57  不赵吧。。。

网友:
串10个1N4007,负载再加一个10K的电阻,搞定。

网友:
网上也不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