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给宏碁旧笔记本更换固态硬盘,焕然一新的感觉

楼主(2021-10-07):
用了七八年的宏碁旧电脑,现在越来越卡了,win10系统动不动就磁盘100%占用,卡的我受不了,想着旧物利用,扔一边太可惜了,总共花了300多,买个固态硬盘和光驱支架,没有换内存,拆主板太麻烦了,换个硬盘还得拆键盘,提心吊胆的怕把排线给整坏了,换好后重装系统,哇塞,感觉系统焕然一新,开机速度超快,开单一软件也不卡了,磁盘也恢复清净了,不会动不动磁盘就100%占用卡的动不了。除了游戏不能玩外,其它的办公操作看电影听歌啥的还是问题哈,打开速度也快,就是开大软件的话内存明显不够用,不过还好我只用来浏览网页,看电影,听歌,办公啥的,也足够我用了哈。

网友A:
固态加在光驱位置,原硬盘不动,我4743G升级BIOS后在固态上装系统,没有拆机。

网友:
火爆弓虽,高手操作

网友B:
U系列的好像性能都不咋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U系列的好像性能都不咋样啊???

嗯,以前买的,不懂,这款屏幕支架还容易坏,不能单提屏幕。放在现在也有七八年了,算是废物利用了。所以内存也懒的升级了。

网友C:
4代还是值得一换,不过老机升级,光威不香吗?一样容量才150块。

网友D:
早期2.5寸机械硬盘性能真的不行,严重拖累整机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4代还是值得一换,不过老机升级,光威不香吗?一样容量才150块。

不了解这个牌的哈,是有便宜的,怕不耐用出问题拆下来麻烦,就整了快好一点的。主要拆机麻烦,

网友E:
换个硬盘还得拆键盘?底壳那里没有专门的硬盘盖的吗?什么弱智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期2.5寸机械硬盘性能真的不行,严重拖累整机性能。

是真不行,win8时候还能用,win10是真不行,不知道啥原因,磁盘老是100%占用,卡的没法用,我换成固态硬盘后,就没有磁盘老被100%占用的问题,就不卡了,原机械硬盘当外置硬盘使用也可以,就当储存器来使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真不行,win8时候还能用,win10是真不行,不知道啥原因,磁盘老是100%占用,卡的没法用,我换成固态硬 ...

用一段时间你再看看,硬盘占有率照样100%

网友G:
这西数的盘是MLC 吗,这么贵?

网友H:
升级系统好玩?跑xp又不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西数的盘是MLC 吗,这么贵?

想的美哈,TLC的,MLC的很贵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升级系统好玩?跑xp又不影响使用

xp不行了,网银用的不爽,回不去了。
win7都不想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一段时间你再看看,硬盘占有率照样100%

固态的跑的快,除非下载更新杀毒啥的会一直影响磁盘占用,之前机械硬盘磁盘跑的慢,运行软件打开也慢,还动不动磁盘就100%占用,机械硬盘反正不当系统盘,当外置硬盘使用目前还没碰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硬盘还得拆键盘?底壳那里没有专门的硬盘盖的吗?什么弱智设计!

是啊,有好多这样设计的吧,以前买笔记本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不拆键盘换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态加在光驱位置,原硬盘不动,我4743G升级BIOS后在固态上装系统,没有拆机。 ...

哦,光驱当固态系统盘,没这样想过,我装机比较菜。BIOS都是一边看教程一边弄。

网友I:
西数有没有官方的固态硬盘维护软件,我只知道三星和铠侠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西数有没有官方的固态硬盘维护软件,我只知道三星和铠侠是有的。

好像有吧,我没去用,直接当系统盘重装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