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SunShine DT-17N万用表闪屏问题?

楼主(2021-10-07):
万用表显示全部字符,一闪一闪的,显示、不显示,快速闪,所有档位都这样。换过电池,还是不行。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不是电池问题,换过电池

网友A:
描述的不够清楚。是开机后所有的笔画符号都一闪一闪的,还是在测量状态下屏幕显示的字一闪一闪。如果是开机后都一直在闪烁,有可能是复位问题,若是在测量的时候,字符闪有可能是晶振不稳定。也可能是牛屎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的不够清楚。是开机后所有的笔画符号都一闪一闪的,还是在测量状态下屏幕显示的字一闪一闪。如果是开机 ...

开机后所有的笔画符号都一闪一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的不够清楚。是开机后所有的笔画符号都一闪一闪的,还是在测量状态下屏幕显示的字一闪一闪。如果是开机 ...

怎么复位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复位呢

第一张图片上面显示电池电压低。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B:
怎么是二手平台上的图?你有这个表吗?怎么用别人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是二手平台上的图?你有这个表吗?怎么用别人的图?

我买的二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片上面显示电池电压低。是不是这个原因?

电池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