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画的保护板不保护

楼主(2021-10-07):
ic是HY2120-CB,MOS是AO8814,一个MOS管的话就5.7A保护,两个MOS就15A都不保护,这是为什么?我想要8A保护.R1和R2是330瓯,C1和C2是0.1uf,R3是2K

网友:
依靠检测vss和cs之间的电位差来进行保护的。可以更换不同内阻(Rds)的mos管来实现。

网友:
大电流通路没必要切断的,0V两层板都用上
P-信号从芯片下面走,顶层贴着P+。

一颗,理论过流保护是5A左右,两颗并连是10A左右。。。的确不正常,看看MO焊接时候有没有静电击穿了。。。

楼主:
我想问一下:有单个电流3A的双n沟道mos管吗?我只找到6-7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