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东芝TH58XGG9JFLLDSK能不能做U盘

楼主(2021-10-07):
苹果的A1708上的硬盘,256G,里面4颗TH58XGG9JFLLDSK颗粒,网上也没查到这个颗粒的资料,请问能不能做成U盘,要用什么主控。

补充内容 (2022-1-11 13:04):
已经解决问题,用转接贴上了is903.

网友:
料号:TH58XGG9JFLLDSK,厂商:铠侠,类型:未知,容量:512Gb
位宽:x8,单元:MLC,制程:15 nm,代:未知
同步:否,异步:是,片选:4,通道:-2,Die:未知,R/B:未知
电压:未知
封装:未知
控制器:
注释:未知
更多信息:多晶片: 是, 企业级: 否, 页大小: 16KB 4pl, 块大小: 4MB, 无铅: 是, 无卤: 否
闪存ID:

楼主:
刚才焊下来了,是lga60的,不知道有什么好点的主控能适配。

网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90557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923。已经有帖子了,先看看是不是SAT,不是的话应该比较好办

楼主:
连线的代表用万用表测是导通的

楼主(2022-01-11):
2022.1.11更新一下,颗粒id 983AA4937A51,用了转接贴之后,在is903板子上双贴,成功开卡,读写速度均在270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2022.1.11更新一下,颗粒id 983AA4937A51,用了转接贴之后,在is903板子上双贴,成功开卡,读写速度均在270 ...

这个读写速度真的不错

网友:
这竟然是双通道颗粒,你运气真好!!

网友(2023-10-27):
你好 请问一i这个颗粒的转换板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这速度,真是给力。

网友(2024-11-22):
引用 楼主:
2022.1.11更新一下,颗粒id 983AA4937A51,用了转接贴之后,在is903板子上双贴,成功开卡,读写速度均在270 ...

兄弟可以发一份这个的软件给我吗。我没找到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