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鼎阳SDS1104X-C示波器简要评测与破解带宽等

楼主(2021-10-07):
这示波器我也买了一年多了,刚到手折腾够了就想发破解教程,今天有空就写写

去年双十一买的

首先这个教程应该适用于SDS1000X-C系列,包括SDS1102X-C和SDS1104X-C
1.改带宽到200M
有说法是用神秘按键就能改,实测没用
首先把你的示波器联网,或者用USB连上电脑,进入SCPI命令行
使用 SCOPEID? 命令获取SCOPEID
然后记下你示波器背面的SN
https://replit.com/@acha666/DirectProbableTwintext
在这个网址,把scopeid改成你自己的,然后点RUN
关于大小写问题,因为我很久之前用的,也忘记是大写还是小写了,应该是小写

然后记下右边几个key
200M是升级到200M
AWG MSO WIFI是信号源等
再进入SCPI,用 MCBD [key] 命令升级,完成后重启示波器,型号应该变成SDS1204X-C
2. wifi选件

淘宝官方卖438,怎么不去抢

买这个就行,不要买免驱版,不要买免驱版,用不了

3. 其它三个软件选件
剩下几个软件选件要在示波器菜单里面手动输,SCPI命令应该没效果
2通道的朋友就别想了,用不了的
另外,信号源和数字通道都是独立的硬件,据说里面有FPGA,硬件应该没有破解可能,真jb坑

补充内容 (2021-10-25 16:24):
有说法是带宽破解后底噪暴增,我目前没有遇到

网友A:
我的MSO2202A已经破解了,,的确是舒服的很啊

网友:
虽然看不懂技术贴必须顶

网友B:
楼主好人 有普源的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人 有普源的教程吗?

普源哪款啊,1054和5000系列教程都很多

网友:
网址里那程序改不了自己id啊

网友(2022-01-16):
2021.1.16日,破解不了,显示数据无效

网友C(2022-03-30):
破解之后如果想反悔,还能刷回来吗?

网友(2022-05-19):
收藏,学习。也考虑买台示波器呢。

网友(2023-08-22):
大佬,您发的网址无法完整加载,右上角一直显示loading,请问还有什么方法吗,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MSO2202A已经破解了,,的确是舒服的很啊

请问您怎么破解的?楼主给的网址打开一直无法完整加载

网友(2023-10-01):
请问楼主,破解200Mhz带宽后测试200Mhz信号衰减是3db吗?

网友(2023-11-05):
感觉普源营销故意放出来的,加大低端示波器销量,行业用户对价格不明显,可以买高端的示波器。现在这个社会,销量为王,销量上去了,自然就收入高了。

网友(2024-01-04):
我有个200M的不知道能不能破

网友D(2025-03-23):
这示波器是只支持这一个芯片的无线网卡吗?插了个手头的TP上去不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示波器是只支持这一个芯片的无线网卡吗?插了个手头的TP上去不识别

内核所限,不支持其它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破解之后如果想反悔,还能刷回来吗?

听说是改输入 100M 的那个,就可以变回 1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