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拆解"PM2.5空气果的软件并实现校时服务端

楼主(2021-10-07):
前面有人拆过硬件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8193-1-1.html

就是这个东西

@xiaodaishu @qrut

通过抓包分析实现了校时服务端

        不同固件版本的设备可能表现不同, 不保证你的设备能成功校时或和描述一致.
        因为目前对这个设备的行为都是黑盒猜测.
        服务端问题造成的设备变砖不负责任, 虽理论上不可能, 但无法保证绝不出这种问题.
        服务端刚启动时其自身没有获取正确时间, 此时可能会导致你的设备时间错乱

        劫持域名
        编辑OpenWrt路由器的/etc/dnsmasq.conf
        加入一行 address=/apn2.airnut.com/113.121.231.70 然后用命令 /etc/init.d/dnsmasq restart 重启dnsmasq
        验证下 ping apn2.airnut.com 如果为上面的IP说明配置正确

        配置wifi的app来自https://www.mxchip.com/easylink/
        手机联入wifi, 打开Easylink点击加号+, 填入Password后点击Start
        空气果亮屏状态双击后面的按钮, 等屏幕上出现8个图标就说明链上wifi了
        这时时间会变成18:12, 等一会就变成正确时间了, 天气符号是随机分配的

        服务器IP为临时地址, 随时会变, 变化时我会尽量在本帖更新, 不保证长期运营
        仅实现了校时, 但上报的数据里面还有设备MAC, 固件版本, wifi名字和MAC, 以及温度湿度和PM2.5
        程序目前没有对这些上报数据进行处理和收集, 但这些数据会在网络上明文传输

        猜测背光可以用程序控制常开, 但试了半天没找对协议, 知道的请告诉我. 这样就不用拆机了

        这个设备的电池应该都不行了, 如果接电长期浮充可能会有问题, 存在消防隐患

         对时后亮屏状态快速按4下会清除掉wifi配置, 有时能保持时间, 这样就不会上传数据了

        我会视情况完善服务端程序并剥离出来单独发布, 现在和很多东西整合在一起了.

        Have fun!

免拆机保持背光常亮: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9746-1-1.html

补充内容 (2021-10-23 15:18):
因为某些原因 服务器 113.121.231.70 关了

网友:
B站大佬已经测试可以接入homeassistant了
链接地址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id_from=333.337.0.0

网友:
直接在DHCP下面配置自定义挟持域名就行了,不用怎么麻烦

网友:
@goclear 两位大神,感觉你俩可以合作。

网友A:
最好是可以直接用openwrt路由器运行的服务器。

网友:
厉害角色,但是不懂OpenWrt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可以直接用openwrt路由器运行的服务器。

现在就是在openwrt上跑着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在openwrt上跑着的

10元包邮的已经找不到了。。。

网友:
估计又要涨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元包邮的已经找不到了。。。

不知道啊,这个东西不是买的,是大风刮来的!

网友:
虽然我没买,但是大佬技术牛逼克拉斯

网友:
搞这个东西可不容易,加油!其实只要做一个WIFI自动对时就行了。

网友B:
好吧,虽然在用软路由,但技术差,想着看不懂

但看了下是挟持域名
就去网络/DHCP和DNS
里面
自定义挟持域名
自定义域名对应的IP地址(需要客户端DNS指向本路由)
新增了
apn2.aimut.com      转为113那个IP
用CMD PING下,发现不是113,想着大概完了
但通电,空气果开机,过了大概10秒左右吧,时间同步成功

不容易啊,这个傻呼呼东西的时间搞定了

网友:
看来这个东西要大涨价,我要赶紧再去下单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虽然在用软路由,但技术差,想着看不懂

但看了下是挟持域名

电脑上的dns缓存导致的。
而刚开机的空气果没有dns缓存。

网友:
卧槽我16买的三天了还没发货 是不是JS要涨价

网友:
不能复制粘贴。。。界面

网友:
换了个手机浏览器,可以了。Uc浏览器不行

网友:
这个时候就需要cname了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但是我没op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