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pvc供水管接头漏水怎么维修呢

楼主(2021-10-07):
家里pvc供水管接头有点沁水,一天估计能出半瓶怡宝,怎么维修呢?

网友:
我就不喜欢这些转接,看着像活接,其实它是个死接。。。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处理了。找个同等材料的把这个位置粘一圈,PVC能达到融合粘接

网友:
想不明白,直角过去为什么还要加一个直通呢!直接加一截差不多长度的管连接直角和六角活头不简单吗?

网友:
怎么看过去像PPR管路。出热水的吗?

网友:
像PPR管,淘宝有这种维修工具。

网友:
这种用胶水黏的PVC管不能承压的,换成热熔管吧,有动手能力的话几十块买个熔接器

网友:
胶皮圈一圈,不锈钢卡箍收紧。

网友A:
不必理会,时间长了了水垢自动堵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必理会,时间长了了水垢自动堵塞。

真理,實踐出真知!我也出現這種情況

网友:
都说能出怡宝了,哪家里可以不用净水器了

网友:
拆掉连接一段,拿不锈钢波纹管接上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理,實踐出真知!我也出現這種情況

新水管无论过去的镀锌管,还是现在的塑料管,接头有少许滴水正常的。

网友:
从蓝色弯头左边切开别,买pvc的管件从新粘接,你阀门下面是内直   ,下面用外直转接内直

网友:
什么水的管?非饮用水可以试试淘宝那种补漏胶带,我家下水管容易堵,底部阀门不好开,我就在管子上开了个孔掏垃圾后用补漏胶带封上了,效果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