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改个特牌红外人体感应灯

楼主(2021-10-07):
新买的房子,进户门前的灯是声控的,走过去要喊一声才能触发,果断拆了,换了雷达的,结果雷达这玩意儿太灵敏,邻居进户地垫是有点毛的,风一吹雷达就感应到,真的太灵敏,又不会调,浴室又买了一个红外人体感应的,结果装上后不触发,刚要和卖家说问题,突然想到这货是不是有光感,浴室我爸走廊的门都关上,黑不少,走过去就触发了,但是走廊两扇门开着,我家门前也是比较暗的,但是对于灯来说,没有到达触发值,只有晚上可以,晚上的话,走啦女一共4个灯,别的灯触发后,环境光上去了,这货又不触发了,浴室打算拆开看看.
结果拆开后没找到光敏电阻,但是有个怀疑对象,打开万能表测了一下,果然就是这货,这货光线越暗,阻值越大,光越强烈,阻值越小,于是我直接把它拆了,这样就和大阻值(断路)一样了,包着忐忑的心态,插上了电,没炸,不亏,手电筒照着感应器,人过去成功点亮.
忐忑是因为我认识的光感都是中间有曲线的那种,这种贴片的没见过.vdp的位置

网友A:
想找个纯光控的好像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找个纯光控的好像都没有

据说纯光控还有点麻烦。它需要上下两个阈值,不然灯泡亮起时,又会熄灭,然后再亮起,无限循环。一般是把光感定向包裹置放,尽量只接收环境光,避免收到灯光的直接照射。

网友A:
不会的,只要有产品卖,这个问题很简单就能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只要有产品卖,这个问题很简单就能解决的

声控开关其实都带有光控,短接声控触点就剩下光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声控开关其实都带有光控,短接声控触点就剩下光控了。

好像不行吧,声控是通过变化的电压监测的

网友:
居然是感应吸顶灯

网友:
貌似光敏二极管,不是光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找个纯光控的好像都没有

定时的就好了

网友C:
今年夏天才知道红外灯的缺陷,夏天气温高,红外灯傻了一样一会亮一会灭。毕竟气温超过35度它根本分不清气温还是体温。
所以你该考虑微波感应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年夏天才知道红外灯的缺陷,夏天气温高,红外灯傻了一样一会亮一会灭。毕竟气温超过35度它根本分不清气温 ...

之前就是雷达,太灵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今年夏天才知道红外灯的缺陷,夏天气温高,红外灯傻了一样一会亮一会灭。毕竟气温超过35度它根本分不清气温 ...

用了十几年的红外感应楼道灯,一直很好
你买到便宜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了十几年的红外感应楼道灯,一直很好
你买到便宜货了吧

夏天很热,气温38度,反应失灵发神经很正常。跟便宜没关系,现在正常了。

网友:
这个图也太不清楚了,什么曲线的?

网友:
以前那种用bis001芯片的很好用啊,就是成本高

现在都精简成几个元件,质量真的不咋样,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