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博世go2电动螺丝刀更换电芯记录

楼主(2021-10-07):
去年买的博士go2螺丝刀听说电芯容量小,并且使用中也感觉电不够用,于是就有了换电芯的打算这不咸鱼购买了一节索尼的vtc6电芯,经过测试内阻容量都达标,于是行动。
坛里有拆机改造帖,看了我并不想全拆,况且又在抖音上看到有人换电芯不全拆,就照视频试试能不能成功。

开拆,t6螺丝刀拆螺丝刀,,,,拆下尾部2个螺丝,轻轻拔出尾部

看看是这样的,注意这个铁片别搞丢了

电烙铁焊去正极,轻轻拉出电池,电池上锡纸下的温度传感器被强行拉开后留在仓内了,这如何是好?

并且拉到极限后-极还在仓门口,电烙铁很难操作,最后还是艰难的焊去-极线分离电池

看看电芯,不知道的品牌

墙纸刀强行砍开极片以备用在新电池上

整理打磨极片

完蛋了,点焊开到最大功率都没焊上,卡尺一测量,我靠0.4mm,没焊上去非常正常

更换0.15镍片,上电烙铁,-极依然很困难的焊接,

-极焊好后推入电池仓,温度传感器估计没碰到电池,就这样吧以后再全拆机处理温度传感器的问题,
焊好+极,边上套一点耐磨材料求个安心吧

套上尾部上紧螺丝,完工

装配过程中顺便测试一下电流,看看有没有传说中的关机还有耗电的情况
正转空载大概2.5a

反转空载大概2.7a

待机大概23ma,

待机后大概1分钟左右吧,忘了看时间,转入关机状态,应该叫关机状态吧,此时电流0.04ua,

换下的电池顺便测试内阻容量,内阻10mΩ左右,2c放电1.52ah,看来状态还很好

提示:非必要自己更换电芯,这样做等于放弃保修。并且这样更换电芯那个温度传感器有实效的风险。

谢谢观看

网友A:
除非电池明显衰减了,否则真没必要换,话说那个FLUKE内阻仪什么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非电池明显衰减了,否则真没必要换,话说那个FLUKE内阻仪什么鬼? ...

1035+内阻测试仪

网友:
为啥原装的电池容量那么小?

网友B:
原装镍片确实离谱 真是不知道厂家是什么机器焊的

网友:
学习一下  下次我也给我的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装镍片确实离谱 真是不知道厂家是什么机器焊的

拆过很多博世的电动工具的镍片都是很厚的,而且很工整,估计是很牛逼的点焊机焊接的

网友:
这个电池拆出来比较麻烦,厂家设计的不好.楼主拆出来的是天鹏的电池,看内阻应该是10C放电的。就是容量太小了

网友:
原来的电池 内阻也不错啊

网友:
学习打磨打磨

网友C:
感觉不是很用换。我用的不多,前段时间装个柜子,感觉开关位置不顺手,压力触发还用不习惯,就是可以用,但没有想象的美好。

网友D:
楼主标签打印机用的蛮不错。话说我400块买了台爱普生是LW-1000P。到手故障是打印头过热保护。拆开发现是打印机芯固定脚老化断裂导致打印头排线摩擦,把热敏电阻的排线磨断了。飞线焊好排线后。可以正常是使用了。博士GO2代的我用坏过一个。有时候会接触不良。拆开发现是电机的引脚处的焊点容易断裂(电机是可以在内部伸缩活动的)电机的引线就容易被折断。换成软质的硅胶线就可以解决。

网友E:
我也是赶热闹买的,一年多来用了不到十次,每次不过三分钟。话说充电接口好还吗?想改成TPYE-C的,现在这接口每次还要单独去找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标签打印机用的蛮不错。话说我400块买了台爱普生是LW-1000P。到手故障是打印头过热保护。拆开发现是打 ...

还有这种故障?下次拆机再换硅胶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是很用换。我用的不多,前段时间装个柜子,感觉开关位置不顺手,压力触发还用不习惯,就是可以用,但 ...

的确,使用感受并不美好,也没有一个无极变速,我感觉还没有我的东城锂电钻好用,

网友:
我去年618买的还是三星15R,啥时候换国产电池了

网友(2022-01-24):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赶热闹买的,一年多来用了不到十次,每次不过三分钟。话说充电接口好还吗?想改成TPYE-C的,现在这接 ...

我是加了一个typec.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装镍片确实离谱 真是不知道厂家是什么机器焊的

原装的应该是铜镀镍吧,要很大功率的电焊机!

网友(2022-04-15):
福禄克内阻仪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