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阿诗丹顿电热水器拆解(USATON DSZF-15D50-BY2+)

楼主(2021-10-07):
看图哈,字数补丁,字数补丁。

网友:
大功率哦。两套加热管

网友:
机器做的挺讲究,15L每次用完所剩热水少的多,节约不少能量。

网友:
我也拆过电热水器,电控部分(插头漏电开关坏了,装个AB漏电保护器)和排污口(螺丝太紧没拧下来),但不敢拆到这个程度,怕装不回去。

网友:
这水够用吗才15升

网友A:
功率太小,燃气热水器11l功率22kw,一分钟11l热水,这个热水器15l容量也就1分钟多一点。冬天估计会用得比较难受。

网友:
我家十几年前用的是海尔的50l储水热水器,2kw功率,现在用的燃气热水器,还是现在用的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太小,燃气热水器11l功率22kw,一分钟11l热水,这个热水器15l容量也就1分钟多一点。冬天估计会用得比较 ...

受地形限制。我媳妇使用热水。我冷水浴。

网友:
刚拆家里的电热水器,镁棒已经腐蚀了,淘宝下单准备换一个。看机构还是机械调温的好,简单,方便。微波炉也一样,机械旋钮的足够了,剩余的功能都是华而不实的,意义不大。
我家以前用过格兰仕电脑板的微波炉,十多年了,几乎没有用过其它功能,和机械面板的一样使用。价格多一倍。热水器是海尔,变频,遥控的,挺高大上的,结果,遥控器都丢了,也不用不到,和机械的没两样,价格却多了一倍。

网友(2022-07-19):
楼主, 你这个热水器,两个加热管  (大功率和小功率 )是怎么安装的?  小功率在热水器上面吗?温控探头在上面加热器里 还是在下面的加热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