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拆机纳米美容喷雾仪,用的是什么MCU

楼主(2021-10-07):
电路板图如下

初步分析有使用一个mcu做控制led和震荡电路触发源

开关做的好简单,直接使用一个磁铁靠近霍尔传感器798,来判断开关,

当然这个也有个弊端就是锂电池会一直处于放电状态,过一段时间就鼓包了,对于这种消费品来说无所谓?

mcu型号没有找到,不知道是otp的还是其他的,能不能串口编程一下,应该是51内核的mcu,核对了一下不是STC的引脚定义不是一样的
和stc引脚不一致,
对比了一下stm8 电源引脚也不是

本人分析出来 板子上的mcu的硬件引脚连接如下

8脚 GND
1脚 VCC
2脚侦测USB充电输入vcc
3脚连接到BLED
4脚悬空
5脚 连接到霍尔开关
6脚输出PWM对应频率信号源经过三级管放大,驱动震荡电路,再驱动雾化片
7脚悬空

哪位坛友知道用的是什么mcu,还可以简单编程改造否??

网友A:
基本都是otp的,洗洗睡吧

网友B:
8脚 GND
1脚 VCC
台系仿PIC的可能性大,产品比较多,烧写器贵且不统一,
真想玩就拆掉换成PI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8脚 GND
1脚 VCC
台系仿PIC的可能性大,产品比较多,烧写器贵且不统一,

感谢帮忙答复,刚查了一下PIC16F18313的引脚定义确实符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都是otp的,洗洗睡吧

可以手动贴高温胶布 飞线换STC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手动贴高温胶布 飞线换STC的

这个玩的花样比较少吧

网友(2022-07-18):
PIC的8脚MCU管脚基本都是一样的。

网友(2023-09-30):
这个有办法不经过触动开关直接通电启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