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魅族E3 MP3屏幕老化求屏(SSD1303T6)

楼主(2021-10-07):
魅族E3 MP3屏幕老化求屏
魅族X3 E3的屏幕问题是通病 估计绝大部分的机器屏幕都不显示了吧
找了好久没找到SSD1303的0.96屏 看到有换双色的屏成果的案例 但是找了好久都是30pin的接口 E3是31pin的接口 在海鲜市场翻阅了一下说必须用SSD1303的屏才可以
求解

又找了个PDF文档 希望能起到作用  封装和引脚定义

网友:
三星有一款MP3 的屏幕是一模一样的,可以换,。你找找。我就是这么换的

网友:
我的也是不显示了

网友A:
这个MP3这么牛逼吗?值得这么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MP3这么牛逼吗?值得这么折腾。

对,就是这么优秀

网友:
我也有一个,收藏中

网友:
人到中年,歌单稳定,你,需要一台MP3了。

网友:
我的魅族E3也是屏幕老化,从某宝买了两个1303T6 0.96的屏幕用不上,白浪费钱了

网友:
搞定没 我的昂达也是一样的板子 屏幕已经废了

楼主:
求解 飞线简单 就是屏找不到  如果货源稳定可以做个转接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MP3这么牛逼吗?值得这么折腾。

你可以找一台试试,不能说是牛逼,是相当的牛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可以找一台试试,不能说是牛逼,是相当的牛逼。

跟 IPOD classic相比如何。家里只有这个。

楼主:
求教程 还有用什么驱动的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 IPOD classic相比如何。家里只有这个。

如果我没记错 这款好像是创新给做的方案  音质没的说  但是飞芯别有另一番味道 魅族E3的调校在如今也是非常出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MP3这么牛逼吗?值得这么折腾。

NPX0102的音质是一流的

网友:
这个好难配。

网友:
NPX0102比起当年松下 sd系列还是有差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