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4v的ptc加热器带风扇,温控开关一起控制ptc和风扇时,温控开关启停时间长

楼主(2021-10-07):
24v的ptc加热器带风扇,热吹风加热,温度太高加了一个温控开关。65度的温控开关贴在ptc上
温控开关一起控制ptc和风扇时,温控开关启停时间太长。
温控开关单独控制ptc,风扇一直转,几秒启停一次
各位大佬看看什么原因造成的,有没有办法温控开关让温控开关启停不要这么频繁,几分钟一次就行。

网友:
很简单啊,风扇一吹温度立马就降,风扇一停温度立马升高。所以就反复启停。要把风扇速度调节低一点不要风大了降温太快就不会反复启停了。PTC不适合用温控开关来调节温度。调节风扇转速就能调节温度。

网友A:
ptc本身自己就具有自动温控调节的性能,或者可以串一个大功率的二极管在ptc那里,这样就没那么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c本身自己就具有自动温控调节的性能,或者可以串一个大功率的二极管在ptc那里,这样就没那么热了 ...

串联大功率的二极管是不是采用控制电压的原理,来改变ptc的恒定温度,如果我采用稳压器是不是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c本身自己就具有自动温控调节的性能,或者可以串一个大功率的二极管在ptc那里,这样就没那么热了 ...

稳压器改变电压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联大功率的二极管是不是采用控制电压的原理,来改变ptc的恒定温度,如果我采用稳压器是不是也可以 ...

首先我想知道你的24V是直流还是交流。如果是交流24V的话,串联大功率二极管只有半个周期导通,加到ptc上面的等效电压大约是12V左右,相当于功率减半。如果是直流24V供电,串二极管是不起作用的。

网友:
温度太高试着降低供电电压,或者提供风扇转速,无需温控器。

网友:
方案1你温控器要控制PTC的电流控制温度 继电器联动风扇 风扇就不要停了  开始控制风扇开始你就走入误区了 方案2 风扇和PTC联动控制温感显示参考温度  设置档位 01234 档位越高风扇转速越高PTC发热也就越大 你要处理好PTC与风扇转速的比例  避免发生危险  每个降档后风扇要要延时降低转速【降低PTC温度后达到当前降档温度】 升档可以1立即或2延时提高转速 1使风扇立即响应2ptc加热要点时间的
方案3 24v一般是货车电压 最简单办法用两个温控器 一个控制ptc 一个控制风扇最大转速【设定上限温度避免危险】  调速器常规控制风扇转速  两个温控器一个使正常使用 一个接风扇控制最大转速  过温度了第二个控制风扇的温控器直接把风扇拉到最高转速强制散热【这时候风扇调速器是无效的】要么关闭ptc 要么降低ptc设定温度

网友:
很好解决,装一个延时继电器就解决了;我已经等不及待老板打赏我了

网友(2024-02-10):
用两个温控开关,做一个启停区间,高温启动,低温停止,这样就解决了

网友:
网上找了很多

网友(2024-10-05):
帮顶赚家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