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130马达制作一款高频“震动美工刀”

楼主(2021-10-07):
我以为会有冲击钻的效果,事实证明是我想多了,还不如原来的好用。

淘宝买的5块钱电动牙刷,还送了3个头,今晚最后一个刷毛也给我用弯了。好久之前就想做一把震动美工刀了,每个diy割塑料割到手红就心里长草。这次机会来了,刷完牙立即开拆,结果20元指甲刀-1......艹最后用烙铁美工刀搞定(8毛钱+美工刀片+导热胶)
马达电压3v左右,适用1.5-6v。牙刷一直用1.5v满电还挺强,稍微降点震动就比较弱了。
刚开始用tp4056+18650+电池盒的,美工刀尾巴都掰断了装上感觉又嫌太粗不方便,还不如直接用typec接头,反正充电器还不到处都是。串联2个0.5v高速二极管。
结果二极管-2,0.5mm²电线-1m,热缩管-3段,热熔胶,医用棉胶带,焊锡丝,高温海绵,清洁湿巾-n。
最后发现屁用没有,美工刀不想扔,发现棉胶带完全多余的,这个热熔胶太tm又软又粘,粘的到处都是,最后用另一个美工刀硬削了下来。
最后美工刀成了这样,那个挂夹断了,中间前面削的狗啃一样。马达连线一起扔了。浪费2小时。
感觉血的教训

给大家看看我自制的桌面焊台夹吧,超好用,吸尘调速风扇+烙铁架+台夹+磕锡筒,内置2节18650.

网友A:
是不是那种超生波线性马达才可以达到效果

网友:
看你这样绑马达震块是左右甩,跟刀刃不是垂直方向吧。

旋转90度,变成上下跟刀刃垂直估计有作用力,问题是马达这样不好绑定。刀身靠近前端加个90度角码用来固定马达,估计行

网友:
还要磨刀片成锯状,复往

网友:
偏心马达振动方向应该跟刀刃方向一致才有效果,绑在上或者下,而不是旁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那种超生波线性马达才可以达到效果

估计更弱吧,130的马达5v震感很强了,装上没多大用,应该是功率太小了,也不是为切割设计的。

网友:
应该绑在刀背上吧

网友:
绑刀片上啊,美工刀刀片是松的,震动传导不上去

网友:
折腾才能长经验。

网友:
改成震动棒棒糖吧

网友:
楼主闲得蛋疼...

网友:
参考一下超声波手术刀,要有足够的功率,频率也很重要,手术刀头的振动频率约为55.5kHz。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估计更弱吧,130的马达5v震感很强了,装上没多大用,应该是功率太小了,也不是为切割设计的。 ...

回想一下牙医那里的超声波洗牙器那种嗡嗡的感觉。
曾买过几个超声波电动牙刷机芯,有时间找来试试看功率够不够。

网友:
应该叫作震荡刃,想要强化割裂效果,应该使用细密的锯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想一下牙医那里的超声波洗牙器那种嗡嗡的感觉。
曾买过几个超声波电动牙刷机芯,有时间找来试试看功率 ...

如果是小米t100那种可以试试,t500上下震动的需要高频交流电源,不然不动的

网友:
我把飞利浦的电动呐牙刷头锯断,熔了个手术刀片上去,然后开启电动牙刷切割。结果。。。没啥效果。

网友:
看了一下楼主的帖子,我也有个这样的想法,不过,楼主的振动方向弄错了,刀要轻松的割,是前后来回的割的,不是上下砍的,楼主这样安装振动电机,振动是沿着电机轴的圆周进行的圆周振动,传动到刀口上就是上下和左右运动了,左右运动没有用,上下的运动是砍的动作,对于刀来说不是最佳的运动方向,平时我们用刀切东西时,不是用力向下砍,而是前后来回的割才能轻松切下去,因此,最佳的刀的运动方式是前后的振动,这样我们就知道要把电机的轴与刀口方向垂直了,这样振动电机振动的方向才能和刀口方向一致。
楼主可以这样改一下试试看。
我是看到油管上德国的鱼肉加工丝上,鱼肉就摊在传送带上,然后在不同的工位上都有一把平行传送带的刀,把鱼肉片成鱼片,我想再快的刀也不可能 把鱼肉不固定就片成片的,只有这个刀快速的来回割才行的。

网友:
主要 是功率小,换个大震动马达

网友:
试试电动牙刷的那种往复电机呢?

网友:
加上陶瓷换能器才行 这个电机的机械振动怕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