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ROSE拆解:拆个众仪新出的万用表。ZT-Y2

楼主(2021-10-07):
众仪今年貌似研发速度比较慢啊!等了好长时间才等来这款新表。
应该是ZT-Y系列的第2,3款表吧。一个ZT-Y1一个ZT-Y2。
下面是Y系列三款表的一些基本参数。可以看出Y1,Y2之间差别不大。Y2仅仅比Y1多了个温度测试。
而且两款表全部为6000字。应该就是ZT-Y的缩水版。

包装盒和ZT-Y的一模一样。

包装盒里的附件。三证齐全undefined。
在这里不得不说一下众仪的保修政策。只要是众仪的表,不管是哪买的,不管是咋坏的,甚至不管你是啥时候买的。
只要是全尸寄回去就可以保修。而且大多数都是换新主板,或换直接换一块新表!

万用表收纳袋,目前好像每款表都有。

Y1 Y2全部采用蓝灰双色外壳。Y是红黑双色。

除了外壳是双色,双料注塑以外,连转盘也是双色,双料注塑。蓝色部分为软胶材质,黑色部分是硬塑料。手感还是很好的。

顶部一个LED小手电,一个NCV“天线”。

支撑背板有点单薄。不过支撑这个表还是没问题的。

电池仓为3节7号电池。虽然不如5号电池耐用,但是总比用 6F22的强多了。
但是,这电池的弹片,正负极一模一样的!装电池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下面的标识!
就不能把电池负极的弹片改成弹簧么?

开机满显。

和ZT-Y一样,液晶屏和外壳的高度差很大。

这样的结果就是。。。站起的时候,如果后上方有光。。。屏幕上面一块就会有很大一块黑影。

白色背光。效果还算不错。

LED手电。亮度真的很有限。。。有点鸡肋。

屏幕右上角在其他档位会显示温度。切换到交流电压的时候会显示频率。

外观看了个大概,简单测一下精度。

4K 0.05%精度电阻测试。

20K 0.05%精度电阻测试。

36K 0.05%精度电阻测试。

40K 0.05%精度电阻测试。

总体来说还算不错。电阻档自动量程反应速度相当快。
独立的测温档。

简单测试完成,拆表!四角四颗螺丝。

电路板满满当当的塞在表壳里。

这次的牛屎很方啊!要是给牛屎打磨一下,四周焊盘上点锡,说是硬封也行undefined

8M晶振。

液晶屏驱动IC。

电池仓直接设计在表的后壳上了。用弹簧连接触点。

锰铜丝。

两个电流档的陶瓷保险管。

正面光秃秃。

转盘。

网友A:
沙发一个。专业众仪评测家!测试完的包邮来一个!

网友:
久不见新作,抢个沙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发一个。专业众仪评测家!测试完的包邮来一个!

你太贪心了。我是愿意自己承担邮费的,楼主可以给我。

网友:
表妹这么多表,送我一块吧

网友:
电老虎哦。可怕的耗电量

网友:
百度了下Y1的拆机图,主板好像就是R34 R26 R27三个跳线电阻的区别

网友:
恭喜,又多一块表。

网友:
众仪一共有多少款表?

网友:
芯片集成度真高,外围元件很少

网友:
东西不错,要忍住不能买了。

网友:
屏幕终于能看得过去了。

网友:
没有24c02,看来是不能改9999了

网友:
看到肉丝发帖就知道zy新品发布了哈哈哈哈

网友:
不是反显屏就要好评!
话说雪MM已经很久没发帖了

网友:
板子上没几个原件,集成度蛮高的,但是液晶屏竟然用单独驱动IC,不知道众泰仪器搞什么鬼

网友B:
总说高价表智商税,高价的东西智商税。

就说这表的电池盒,做个防呆,能增加多少成本?

这倒好,不做防呆就算了,还做个“增呆”。

网友:
不知道厂家看贴子不?
真的要改进才行啊

网友:
通断档快吗?  我觉得我的ZT-Y通断好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说高价表智商税,高价的东西智商税。

就说这表的电池盒,做个防呆,能增加多少成本?

我以前有个表,连电流档都有防呆,不打到电流档,表笔是插不进测电流那个孔的;同样的,测完电流后,不拔表笔是不能打到其它档位,可惜做工不行,那些档位触点转盘转多了会有轻微短路,某次测220V时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