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自制3口USB开关电源

楼主(2021-10-07):
说是自制,其实也只是老王家买的 3口USB板子+自己找了个盒子DIY了一下。
板子长下面这样,看进线分零火,应该是插线板上用的。本来想学高阶玩家整个亚克力透明的外壳,无奈没有线锯,加之粘接技术很菜,放弃了。
后来琢磨良久,发现TB上竟然有这种电源外壳,买了几个折腾试试,本来打算一次不成第二次的,结果还算好,一次成功。
总共花了大约5个小时,以后不会再干这种事情了。
最难的是开孔和焊接。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我觉得就利用 线路板四个角的四个孔就可以固定了。对应的位置,热熔四个粗一点的热熔胶在底壳上,再上螺丝。不过以这个小小的变压器来说,能总输出5伏3安就不错了

网友B:
应该买带螺丝的外壳,下次方便拆

网友C:
这板子做工看着不错,我也买了,用86型暗盒组装的。

相关链接: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4104-1-1.html

网友D:
我专门买来给壳子开口的万用宝很方便,也是为了把4口USB输出的板子放到买的类似壳子里去。几下就搞定了。

网友E:
这个盒子我也有个,上次开关电源炸了,当料板了,盒子留着不知道干嘛用

网友F:
本论坛有双口输出的9.9包邮。。。。。。。。。。

网友G:
这板子有没有快充协议?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做工看着不错,我也买了,用86型暗盒组装的。

感觉加多个电源指示灯更完美

网友I:
兄弟你这壳买贵了,这一家1元一个包邮!5.0微kvHBXIC0TpV, https://m.tb.cn/h.f3Tgokn?sm=65384e  可定制电源适配器配件:母头线 转接头 公头线 AC电源线 塑料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就利用 线路板四个角的四个孔就可以固定了。对应的位置,热熔四个粗一点的热熔胶在底壳上,再上螺丝 ...

热熔不好调整高度,而且螺丝孔太小,螺丝也只能用鼠标拆下的内六角螺丝,热熔上吃不住力,可能是我的热熔胶太差。
所以就只好用木板作为底板,不知道有没有易燃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买带螺丝的外壳,下次方便拆

找了下没找到合适的尺寸还带螺丝的。算了,这个也很好拆,而且也不打算拆了,做完测试都不想弄了,直接收起来了,以后就给台灯啊夜灯啊啥的用用,不打算接大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做工看着不错,我也买了,用86型暗盒组装的。

你这个更好,我就是想做个便携的,直接插拔的,所以找了这种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专门买来给壳子开口的万用宝很方便,也是为了把4口USB输出的板子放到买的类似壳子里去。几下就搞定了。 ...

去搜了下万用宝,第一次知道有这种开孔工具,挺好的。谢谢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盒子我也有个,上次开关电源炸了,当料板了,盒子留着不知道干嘛用

盒子留着以后装其它板子,继续折腾,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本论坛有双口输出的9.9包邮。。。。。。。。。。

航嘉那个吧,我买了的。但是这个板子看起来挺好的,没忍住就剁手了。到了就想给它安个家,于是有了上面的故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板子有没有快充协议?

好像是单口5V  2A,多口最高1.5A,快充就别想啦(如果水果机2A也算快充的话也算有快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加多个电源指示灯更完美

板子上自带灯的,白光,我看他的暗盒上留了个小孔的。
另外,即便不留孔,白色的暗盒应该能穿透,这个光很亮。我的黑盒是必须挖孔才能看到光。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兄弟你这壳买贵了,这一家1元一个包邮!5.0微kvHBXIC0TpV, https://m.tb.cn/h.f3Tgokn?sm=65384e  可定制 ...

哎呀,真的呢,看起来一模一样的。果然 折腾无止境,配件无底价啊,谢谢兄弟赐教!

网友:
你这个是买的
我有大概六七个,不同品牌,不同种类,3口,4口,2口,c口都有,朋友送的
好几个都是插排里带的那种,功率不高,但是实测一直插电的话,基本没功耗
虽然有点鸡肋,但是说真的,挺好用
于是我买了ABS那种蓝色外壳,一堆外壳,然后挨个改

已经改好了3个,挺不错的,但是可惜了,蓝色那个带快充的待机有功耗,还有啸叫
大的那个准备改维修插座的,目前还没头绪

朋友说句话,给我弄无语了,说一顿操作猛如虎,淘宝只买5块5:cry:
我一查,唉。。。
不过好歹这电路质量还行,而且固态电容的,勉强安慰我受伤的心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