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全网首拆!三和EM7000高端指针式万用表开箱拆解评测

楼主(2021-10-08):
先来个主角图,再说闲话,哈哈!

闲话:
大概在香港回归祖国的前一年,我上初一,从小我就对电学很有兴趣,然后我妈的朋友(王振江叔叔……)送给我了一个830的小数字万用表,对我的启蒙帮助非常大~我也买了几本相关的书籍,陪伴了我约半年时间。但是那支830表,因为是二手的,也因为是有档位坏了(200V档位坏了、还有一个电阻档位坏了),所以我一直觉得它不专业,简直就是一个小玩具,于是在我软磨硬泡下,老妈陪我去中州商场买了一支上海精益仪表厂的MF50万用表,这支万用表陪伴了我整个初中、高中和大学时光,后来自己挣钱了,也入手了更高级的数字表了,这支老MF50表也因为摔跌外壳和表头破损了,最终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上海精益仪表厂的MF50图片早就找不到了,只在宝宝上找到了另一个厂的同型号表。

当年我的那支表也自己拆开过,内部结构与这支表一样,都是线绕电阻和搭棚电路,只是表头是内磁的,不是图中的外磁式的,我记的很清楚

由于我是外观控,这台胶木外壳(其实是硬塑料外壳)的又黑又粗的万用表慢慢的就不入我的法眼了
后来在一本杂志上,看到有做工极其精美、外观极其漂亮的指针表,我超级喜欢,可惜当时还没有万能的淘宝(当时连易趣都没有),要入手一只外观精美的高端指针万用表的愿望,就深藏在我内心深处了,直到今年国庆前的某一天,在我们论坛朋友的推荐下,我看到了三和EM7000……

下单~在某宝上找到了报价最便宜的一家店,¥590,发顺丰到付,两天后到手~

三和仪表设计统一的包装盒
和我之前入手的三和LCR700基本上一样
(详见:新玩具到手!日本三和LCR700手持电桥测试和拆解|仪表谈谈 - 数码之家 (mydigit.cn))这EM7000表也是日本制造的

打开包装盒
内部简洁到简陋的包装

主机、表笔、英日双语说明书,没了
连电池都是已经内置在表内部了……
说难听点,这样子的包装,如果放在国产品牌,那么一定会被某些国人给喷死的

漂亮帅气的外观~
做工非常精美,表头直读性很强

打开电源开关,电阻校零~
表针慢慢悠悠的指向零位~
要特别注意的是,这支万用表是有源型的,必须打开电源开关才可以使用,这点是与普通的指针式万用表有根本性的区别的。
如果忘记打开电源开关的话,别说电阻档没有反应,连电压档都无法测量的
具体有源型指针万用表好在哪儿嘛,我也不知道,哈哈~~

表身右侧面,比较厚
上面的黑条是被不小心蹭脏的,请无视,哈哈~~

表身左侧面~啥也没

躺着来张照片
下面的三个孔,从左向右分别是COM、A和VAΩ

翻个身,准备开拆~~

开拆前对标签拍个照
标签是不规则形状,印制清晰
中间的大螺丝是拆开表身换电池用,整个表身就只有这一颗螺丝

拧下大螺丝,就能简单的分离前后盖了
由于没有卡扣,分离时非常方便

指针表一般都需要两种电池来供电
这支表是使用的9V和3V两种电压
随机的电池也是日本原装碳性电池

东芝铁壳碳性电池,国内没有这样子封皮的电池在售

有效期到2023年7月

两节电池的电压非常一致,但内阻都非常大
(碳性电池就这鸟样,内阻大的惊人,只能微电流放电)

富士通的铁壳6F22碳性电池,国内也没有这样子封皮的电池在售

电池的另一面,中国FDK制造

电池的负极比较特殊,有一个绝缘环套在上面,这个和国内常见的6F22电池不一样

有效期到2022年1月,看来只剩3个月的有效期了

电压还有9.54V,但内阻非常惊人,典型的碳性电池

表子的备用保险丝,500mA规格的,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国内的CCC标志

500mA陶瓷保险丝

EM7000的主板
靠近中间的大圆,是表头的P股,用两条引线焊接在主板上
两个蓝色的电容型号是2J473,0.047uF的CBB电容

500mA保险丝
左边的四颗红色小点,是表笔插座

6.3A大电流保险丝

弯成W型的康铜丝
右侧焊接的连线,应该是康铜丝的电阻微调
国内的万用表,一般都是在康铜丝上切割开槽,这种焊接式微调的我还是第一次见
(孤陋寡闻了哈~请大家不见谅,哈哈哈~)

三个微调电位器
我在使用时,发现这个表的交流电压有一些偏低,于是后续我在ACV这里进行了一些微调

特别注意的是,主板上的助焊剂残留,应该是为了过RoHS环保认证,而专门不进行清洗的
我所在的医疗设备制造公司,因为出口额占2/3,全系产品也是要过RoHS认证的,PCBA上都会有不少残留的助焊剂,有时候因为这点残留,还给我们日常的设备安装和维修带来麻烦,但是没办法~

AC电流档(6A档位)的微调电位器

取下主板上的三颗螺丝,准备取下主板看正面

拿起主板,看到正面
由于表头是直接焊接在主板上的,我懒得动电烙铁了,于是就不拆表头了,直接手扶着主板拍照了哈~~

万用表的电源开关
此开关是双刀双掷结构

开关上粘的有双面胶,用于固定电源开关键

电阻调零电位器
这个电位器在测量过程中会使用的比较频繁
品牌看不清,但肯定不是ALPS的,拍照过程中也没有看清阻值,等到以后万一接触不良的话,就买同规格的ALPS电位器代换

表头零位调节电位器
此万用表,有“表针中央零指示”功能,可以方便的测量直流正负电压和电流,需要用此电位器进行表针零位调整

拨盘,就两个熔在转般上的不锈钢片,没啥特别的
不知道以后用的久了会不会接触不良

主板上的大电感??
可能是电感,也可能是互感器或者变压器

主板正面局部照(靠近电源开关的部分)

主板背面局部照(靠近大电感或者变压器的部分)

取下6F22电池的电池仓,可以从窗口看到下面的表盘

组装起来,最后把电源开关的按键按回到开关柄上
仅仅是通过双面胶粘贴上的,不过只要不摔的话,这个开关也应该不会脱落的

刚组装好,家里的“奇奇猫”就跑来看热闹啦~

把可调电源设置成220V
这三台家伙,从下向上,分别是:
电源隔离器(内部是两台1:1的250VA R型变压器并联,用于电气隔离,我在做维修的时候,都会用它来供电以确保安全)
3000W交流调压器
杭州远方的PF9901功率计(可以显示电压、电流、功率、频率和功率因数,出厂时提供了校准证书)

把我的三支万用表一起插在插座上
可以看到左侧的伊万ET310有了误差了,测得到交流电压高了约9V
右侧的华谊MS2115A电压非常准

仔细对比一下
EM7000之前测量的交流电压偏低了约5V(一小格),在我的调校下正对220V了
毕竟指针表的精度不能要求太高了

确定输入的是纯正弦波哈!50Hz的

拿出我之前入手的三娃LRC700表合个影~~
同是一家生,外观风格差距非常大

插入一个GIF动画,用来显示一下表针“慢悠悠”的摆动速度~表针在摆动的时候完全没有飘动,非常稳!感觉很好

折腾结束后,猫猫在屋里转了一圈又回来啦,顺手再合个影

逗一下它,哈哈!真是一个好乖猫

这支EM7000万用表,主要是圆了我儿时的梦想,并不会当做主力机来用的
外观漂亮、做工精美、表头易读,我非常的喜欢!!

手上的伊万ET310示波表,是2013年买的,到现在已经8年了,误差也大了,外观也旧了,慢慢的也入不上我的法眼啦!
准备回头再入手一支新的示波表(买示波表的原因,是带背光点阵表头非常易读,使用非常方便。我有示波器,所以并不关注它的示波器性能),初步看上了利利普的HDS272S,等到入手了,一定发新贴子给大家看~

华为Mate手机拍照渣画质,请各位凑合看哈~~
感谢各位!!

网友:
装备真多,只有看着流口水的份,想买但是买了几本用不上,

网友:
恭喜加精,目测楼下有人求购楼主的二手示波表

网友:
装备真多。拍照很清晰的。

网友:
内部做工感觉像是手工贴片?

网友:
很漂亮,特别是功能区,颜色区分很醒目

网友:
单看内部 有点难看出

网友:
以前我有个MF63表,精度高,价格也贵,缺点是要2个6V的电池,比较不好买。

网友:
国产对标,mf104.彩塑表盘,灵敏度也是100k。印刷档位,环形电阻。可惜,厂子早就不再。

网友:
老手啊,三娃的表挺漂亮,电池用的太多了有源的是不是灵敏度高些

网友:
这个有源是个什么原理,为什么要做成有源的。

网友:
功能有限,价格太贵。我记得大概在25年前在电子报上看到四川电子研究所生产的一款指针表,当时的价格200+元,功能不是一般的多,即可以测电容、电感,还可以测精密电阻,可惜只有干看的份,实在太贵,下不了手

网友:
国内的牌子如果做成这德性,估计只能卖59了

网友:
这妖娆的走线,学徒般的焊工,还双面胶固定开关,我只能敏酊大醉了。

网友:
这种垃圾做工 要是挂上国产品牌卖不了100块

网友:
不错的表,图片也拍的好

网友:
59块
感觉买贵了

网友:
买了不用,那买了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