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现在总算搞清楚了,冲击钻和电锤的区别,准备下手了,那么到底买哪种呢?

楼主(2021-10-08):
现在总算搞清楚了,冲击钻和电锤的区别,准备下手了,为什么26会有两种款式?请问这两种款式哪一种比较适合家用?我都不知道选哪种?本来想买20的,可是20的不带电镐的功能,那么这两种26的重量应该差不多吧?昨天去实体店看了一下20的杂牌,重量和手电钻差不多,不知道,26的比20重多少?请知道的朋友说一下非常谢

网友:
肯定是买电锤给力啦!

网友A:
个人推荐,买26的枪式。有电镐功能,铲一些突起方便。
那种折90度的是耐用一点,但太重了。适合经营。
20多年的个人使用经验。如有不当,恕不负责

网友:
要买就买图1的那种

网友B:
买三功能的轻锤,加个钻夹头转换能用电钻,上面的太重了,

网友C:
平时钻个小孔之类的,20就可以了,重活它难以胜任,如果是出来靠它吃饭的,必须上26的,那种摇臂打击式相对耐操些,
但也不要往死里干,往死里干,里面的齿轮容易钝,甚至报废。
在我所见的电动工具尸体中,国产的常死于机械部分,外国的则死于电机部分。

网友C:
2000年初期,我用过一段时间外国还魂电动工具,尽管是各个尸体拼凑出来的,都比国产的好,现在国产进步多了,总算有几个品牌能站出来抵挡下。

网友D:
第一种还可以当哑铃练臂力

网友:
两者有什么区别呢?没看出来啊!

网友:
虽然都叫26电锤,上边那种是用方柄钻头的,下边那种是用圆柄钻头的,10毫米的方比10毫米的圆要粗一些,所以方柄能承受更大的力,适合打大一些的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种还可以当哑铃练臂力

 文弱书生,是不能去搬砖的。

网友E:
我还是比较喜欢去电动工具店租用电钻一天20元。

网友:
不常用买轻型,要耐C就工业重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推荐,买26的枪式。有电镐功能,铲一些突起方便。
那种折90度的是耐用一点,但太重了。适合经营。 ...

那这样说,那个枪式应该比那个上面第一组轻一点啊,那正是我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三功能的轻锤,加个钻夹头转换能用电钻,上面的太重了,

确实太重了,我也借过别人的这种没看具体型号,反正觉得打一个孔手都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时钻个小孔之类的,20就可以了,重活它难以胜任,如果是出来靠它吃饭的,必须上26的,那种摇臂打击式相对 ...

家用的话,应该不会干废,就是偶尔用用,一年兴许用三次五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0年初期,我用过一段时间外国还魂电动工具,尽管是各个尸体拼凑出来的,都比国产的好,现在国产进步多了 ...

国产并不是造不出好的,而是大家不肯掏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种还可以当哑铃练臂力

个人感觉非常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还是比较喜欢去电动工具店租用电钻一天20元。

我昨天去问了一下,我们这里30块钱一天,我感觉买还是划算一点

网友:
还是买第一种,可锤可镐,重是重点但是干活给力啊,打混凝土嗖嗖就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