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SONY AC-6013电源是120V的,可以直接插220V的插座吗?

楼主(2021-10-08):
(图片)

楼主:
找到了,可以直接插220V电源

网友A:
里面变压器那种酒肯定不行,,,

网友:
看变压器的重量了,超过80克的肯定不行。

网友:
标称就是120v的,铁定不行

网友:
拆开看芯片能不能承受400V电压,可以的改一下电容和启动电阻就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变压器那种酒肯定不行,,,

开关电源的,不是变压器

网友:
肯定不行,不信试试。

网友:
明确标称是120V了,直插220肯定不行。(开关电源这种情况真是不多见)只能改造一下了。

网友:
如果是工频变压器的,就只能改造或换变压器了

网友B:
标称120v,那说明电容的耐压是按120设计的,插220v不行,除非有一种特殊情况,电源是100-240通用设计的,但是打标成120v,可能性不大。

网友C:
仿佛听到了爆炸的声音
boommmmmmmm

网友:
买个220转110的转换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称120v,那说明电容的耐压是按120设计的,插220v不行,除非有一种特殊情况,电源是100-240通用设计的,但 ...

原来看到过SONY钟控收音机就是标120V,插220V的也没有问题,我就想是这种通用的,

网友:
你不能过分相信铭牌,也不能完全不理会铭牌啊……
有种你趁它不注意拆了它来个照片看看……主要看滤波电容、功率管等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佛听到了爆炸的声音
boommmmmmmm

我能发帖就不可能听到

网友:
一般宽电压输入的应该会标明,这个应该要改造

网友:
拆开看看整流桥后面的滤波电容电压再说 光看外表这里没人敢跟你说可以还是不可以

网友:
如果直接插在220v交流电源上会毫无悬念的爆掉!里面高压端的滤波电容耐压估计是200v左右的。插上交流220v电源时高压滤波电容会承受高达310v的峰值电压!电容器撑不住10秒钟就会洗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看到过SONY钟控收音机就是标120V,插220V的也没有问题,我就想是这种通用的, ...

那个应该是本土化了!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以后,二手商已经把里面的变压器换成220V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