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器(机顶盒)点歌机维修

楼主(2021-10-08):
亲戚无奈高价抵账回来了一些卡拉Ok设备,实在无钱投入了。因此拜托我帮忙把整套系统运行起来,软件的我已经解决了。一堆硬件坏的,来请教大神指点! 有人会说返厂,返厂的价格能买到二手的了。尽管这玩意二手的还比较少能买到。

一、海媚J41S机顶盒, 故障现象卡LOGO,个人怀疑应该是系统问题。看过不少大神有扩容的,碍于这玩意咱也没有固件,请问是否能从正常的机器中提取出固件(先不考虑MAC冲突的问题),还请大神指点,谢谢

THGBMDG5D1LBAIT 东芝/TOSHIBA 封装BGA153 4GB内存芯片储存器EMMC字库,网上找的信息,不明白字库和内存芯片有啥区别PD9SHD*4,2G运行内存,这玩意买新居然一千多块

补充内容 (2021-10-19 08:34):
2021年10月15日,再坛友的帮助下,通过正常机器提取固件再写入故障机器,开机正常了。因为手上现在没有服务器所以没法测试进系统。

补充内容 (2021-10-19 08:35):
按照这个原理,3台机器的MAC地址都相同了,再次请教大神有没有办法通过TTL什么的修改MAC地址???

网友A:
这是点歌机网络版的。我也有一台海媚型号J一30不知怎么搞呢?

网友B:
你就把emmc备份,找系统分区写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点歌机网络版的。我也有一台海媚型号J一30不知怎么搞呢?

你是指使用方法  还是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把emmc备份,找系统分区写入试试

大师TTL行吗? 如果要拆芯片植株我自己是搞不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TTL行吗? 如果要拆芯片植株我自己是搞不定的

我不知道啊,你可以试试。在recovery试试命令

网友C:
我有编程器可以读EMMC  也有值球的钢网和锡浆 要不然不自费搞一好一坏我拿来试试?  我只动EMMC 主控不搞

所谓字库就是修手机的给EMMC叫字库,也就是有的设备上面的ROM即储存固件的芯片 相当于你的背包      内存就是RAM 也就是缓存相当于桌子台面    运行程序好比是吧背包里东西拿出来放桌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编程器可以读EMMC  也有值球的钢网和锡浆 要不然不自费搞一好一坏我拿来试试?  我只动EMMC 主控不搞  ...

谢谢,我已经快递给坛有帮忙处理了。

网友D(2021-11-11):
如果是海思主控就跟iptv盒子一样,专门一个分区存储了MAC和序列号这些,TTL命令可以参考IPTV盒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海思主控就跟iptv盒子一样,专门一个分区存储了MAC和序列号这些,TTL命令可以参考IPTV盒子的 ...

有实例吗,麻烦推荐,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实例吗,麻烦推荐,谢谢

我以前发过帖子,改STBID的,照着那个弄就行

网友:
这个是什么主控的?

网友:
我以前发过帖子,改STBID的,照着那个弄就行

网友(2021-12-24):
楼主,你休息了吧,这款机器没搞头,需要服务器的

网友:
没有服务器就不用折腾了,一般你能读取固件,直接用UE找开固件查MAC码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