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深水鱼找了个保护板求教电池脚定义

楼主(2021-10-08):
7串的板子正好要做2个电池这个估计算正经里面最便宜的了就是那么多接口不知道输出是哪个,要不要接个电阻啥的,充电应该是DC接口了

楼主:
又找了一个,老板也是不太清楚,只知道25A

网友:
有些是单片机控制带通讯的,不是加个电阻就能用的。

网友:
这个估计有点复杂,单片机控制,丝印有写各脚定义,不过我看不懂

网友A:
不明参数的最好慎重,我买了两次了,做工用料都很好的板子,接好了电池就是不出电,他和主机有个通讯协议还是怎么的,作为小白倒是买通用的那种板子可能还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参数的最好慎重,我买了两次了,做工用料都很好的板子,接好了电池就是不出电,他和主机有个通讯协议还 ...

是啊就怕这个,问老板也不知道不然应该不会这么便宜

网友B:
有链接吗,买了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链接吗,买了个玩玩

私发你名字吧,又找了个都发你

网友:
这种板子比较混蛋的,没有上位机,球用都没有

拆掉扔了吧,扔之前看看哪些零件能拆下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私发你名字吧,又找了个都发你

第一种是吸尘器电池包的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