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折腾』飞科电吹风修复思路

楼主(2021-10-08):
『X折腾』飞科电吹风修复思路
没细拍,就重点拍了几张照。。
电吹风各位相信都用过。。大部分拆过。。
这次这个电吹风,通电使用都正常,就是左右晃动时会出现刺耳的刮擦声。
一开始主人不想拆机,就觉得拆后密封性原装性都会遭到破坏。。比如更不好用什么的。。
因为是刚买的,我个人以为是电机找到移位或者松动才会导致声响,但是不拆机问题也找不到,所以我也懒得解释。
后面撑了两个月,实在没辙,家有女儿,每次吹头发都要忍着这种刺耳的声音,终于有天,发出了塑料味。。只能拿过来我看看了。
像拆机破坏结构什么的。。根本不存在,除非波峰焊接,路由器卡扣什么的,才无法无损拆解。
一拆解,问题就看到了。风叶已经裂了,所以一转起来就会刮擦到边缘,但是这个裂的也奇怪,有的叶片又一点事也没有。

整个风筒,都已经划出伤痕了,早处理也没这么多伤痕。。

这种一次性风叶,最后用烙铁直接烫轴,烂了以后拔出来,这一坨头发垫片。。

修复后收了成本5元钱。。反正玩的好,意思意思。

楼主:
还真没想到,电吹风摔地上后,裂的是风叶。。看来有点脆弱哦。

网友A:
风叶断裂,旋转后不平衡造成的摩擦,早换会更好!

网友:
再生塑料就是辣么脆弱

网友:
扇叶都有库存?

网友:
这是飞科吹风机通病

网友:
飞科吹风的确不怎么好了。

楼主:
我老师的电吹风那时坏了两个,当时买了3个,送三角螺丝一把,8块多,多了一个就丢那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叶断裂,旋转后不平衡造成的摩擦,早换会更好!

离心力造成扇叶刮擦风筒内壁。。导致磨损严重。

网友B:
有个飞利浦的 被捂住后网罩 高温保护后就再也不能转了 是啥问题呀 丢了有点可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个飞利浦的 被捂住后网罩 高温保护后就再也不能转了 是啥问题呀 丢了有点可惜 ...

如果有温度保险,可能是它熔断了。

网友:
这里裂了,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温度保险,可能是它熔断了。

奇怪的地方是我量了一下好像是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奇怪的地方是我量了一下好像是通的。。。

我猜要等它凉下来。以前遇到几次别的牌子的,过热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怪的地方是我量了一下好像是通的。。。

短接温控保护试试看
不行可能过热把发热丝熔断了,找断点吧。

网友:
现在都没有时间整,清杂物直接丢了两把

网友:
有库存不错,拿掉那个扇叶也可以吧,不平衡把对面那个也拔了

网友:
这个零售价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