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厨宝跳闸,拆下温控器发现有复位字样,不知其解?

楼主(2021-10-08):
家里一厨宝一年没用,今日开电使用,一开电就跳闸,随打开看看,发现一温控器漏电,拆下温控器发现有复位字样,不知其解?请有知道的坛友告知一二。谢谢!

网友A:
复位是防干烧的吧!~去马云家买一个新的装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是防干烧的吧!~去马云家买一个新的装上就好了!~

谢谢告知,我去看看

网友:
可复位温控开关啊,热水器常见。

网友:
这玩意能不用就不用吧,太危险

网友:
这个是自动复位的,就是一个过热保护开关吧!

网友:
这个是防干烧的,温度超过就断电,需要手动按一下才可以,可以重复使用的。
当这个断开时务必要找到温度过高的原因,否则很危险。
跳闸无非就是电热管漏电了哈。

楼主:
谢谢大家告知

网友:
热保护开关,放干烧的,建议找马云买个新的

网友:
其他人把答案都说了,这个就是一个单向的温控开关,高温触发之后需要手动复位,才能继续使用,关于跳闸的问题可以检测一下发热管,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发热管外壳和两个220伏电极,看看是不是有电阻值?如果发热管跟外壳通了就没得整了,只能把发热管换掉才行,如果强行使用会漏电

楼主:
发热管没有漏电,测过了

网友:
漏电和这温控器没啥关系,漏电一般是电热管过热绝缘击穿。

网友:
老化了。一般的温度开关,是超温以后跳开,冷却后可以恢复正常。这种人工复位的,必须人工干预。它既然跳了,你按下后可以继续加热,但过不多久还是一样,一是温度开关自身的原因;二是因为水垢太多,明明温度不到,但它认为温度到了才会跳。用柠檬酸吧、没有的话,买瓶白醋倒进去烧。当然,垢除完以后,如果漏水了,不能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