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3.6伏电动螺丝刀锂电保护板

楼主(2021-10-08):
逛闲鱼看到十几元包邮4个3.6伏电动螺丝刀锂电保护板正好自己的松下3.6伏电批没有电池保护板果断下单

正面只有两个开关和接线

换向开关

36伏8A大功率微动开关

照明灯(这个改装到我的设备上用不了)

电池温度传感电阻

3组接线(带充电功能但是没充电指示灯盲充),充电接线

电池接线

电机接线

背面感觉做工用料还行

LM393

FR3709Z大功率MOS管30伏60A

G3P没找到资料,是充电IC吗?

这几个电阻干嘛用得?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是不是以前论坛卖过那种绿色的小电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以前论坛卖过那种绿色的小电动?

不知道您说的绿色的是哪个估计我没看到

网友B:
手头有一个,但是不会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头有一个,但是不会玩

很简单啊接好线就能用了

网友C:
这种保护板都是通用吧,感觉还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保护板都是通用吧,感觉还不错了。

也不是完全通用有的需要小改

网友:
看来不错,还带了热敏电阻的

网友D:
3.6V,是镍镉/镍氢电池组?

楼主:
引用 网友D:
3.6V,是镍镉/镍氢电池组?

镍镉/镍氢有保护板我见识少没见过,这是锂电的

网友E:
不错,能放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能放进去?

能的板子斜着点放就行

网友:
看着用料不错的!

网友:
G3P不知是不是UPG2030-S波段单刀双掷开关。
谢谢分享~~

网友(2022-06-25):
手上有个电池,是五节的,目前不输出,哪位大神知道大致是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