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各位大佬,这个无线吸尘器的电机头怎么拆?

楼主(2021-10-08):
无线吸尘器,前面的塑料挡板老是松掉,打到叶轮上,想自己拆开加固,结果卡在扇叶这了

扇叶后面有两个固定螺丝,老是松,然后档板就会打到扇叶上面咔咔响,现在就想拆掉前面扇叶,固定挡板的两颗螺丝

楼主:
就这两颗螺丝,用几次就松了,以前是用尖的东西慢慢弄可以勉强紧,现在又有点松了,想一次性解决

网友:
一字螺丝刀 撬开

网友:
螺丝紧固胶

网友:
怕个球,大力出奇迹,

网友A:
电机轴,烙铁怼上面加温下,然后小心点把叶轮拔下来,就可以弄螺丝了!

网友:
大一字螺丝刀伸进去用力撬,实在不行就在叶轮合适位置钻孔,先把螺丝紧上再修复叶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轴,烙铁怼上面加温下,然后小心点把叶轮拔下来,就可以弄螺丝了!

感谢,我试试看。

网友:
电吹风吹吹,硬拔就下来吧!

网友:
轴两边同时用一字批翘。

网友:
电机轴与叶轮、齿轮装配方式无非这几种:盈配、反螺纹、缺角、横销或螺丝,一个个排除

网友:
直接往外拽就行了,比较好拆

网友:
放弃吧,扇叶的轴心是铜套,要很大力才能拔下来,上个月拆过一个,我只要电机,所以把扇叶剪了只剩铜套,然后用自制的小拉马拔掉的
或者你可以找两块2MM厚钢板(感觉差不多合适),从两侧插到扇叶底下放台钳或两块砖头之间,然后用钢钉顶住电机轴,上锤子,应该能拆下,但没法保证扇叶不坏

网友:
那个松动的你可以用点胶水固定,螺丝可以用尖嘴钳紧一下,叶轮我估计拆不下来的,一用力就会碎掉,要是能拆下来那些维修扫地机的早发财了。

网友:
直接搞点502胶水粘住螺丝得了
没必要费大劲拆
拆了扇叶容易松动

楼主:
放弃了,各种方法用了遍,烙铁烫轴能出来,可是只能出来一点点,而且风轮还有坏的风险。

最后拿AB胶 点在两颗螺丝周围。

感谢大家的出谋划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