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最近买悍狮洗车机不少,做一个连接器

楼主(2021-10-08):
买悍狮的没有附送可乐连接器,有材料的可以自己做一个。
一共三样,空饮料瓶一个,一节水管和一个快接头

可以打水仗了O(∩_∩)O哈哈~

网友A:
这容量够不够洗一双拖鞋

网友:
要2.5L大可乐瓶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容量够不够洗一双拖鞋

可以用玻璃水瓶,再大的就太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用玻璃水瓶,再大的就太重了

建议用饮水机的水桶:Stri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饮水机的水桶

可以可以

网友B:
那个加长杆能自制吗?问了客服单买20元一根,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加长杆能自制吗?问了客服单买20元一根,放弃了。

悍狮带有多功能喷头长度近20公分一般够用了

网友:
弄个水箱被身上引根水管能玩到电池没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悍狮带有多功能喷头长度近20公分一般够用了

噢噢噢,我是指南车的,没有那个加长杆,但是有个喷头。

网友C:
哎,能达到交流机压力就好了5M,10Mp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噢噢噢,我是指南车的,没有那个加长杆,但是有个喷头。

别的店买,找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哎,能达到交流机压力就好了5M,10Mpa

插电的1.5kw以上,这个不到100w功耗,最多3兆。换成500w无刷电机有可能5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的店买,找便宜的

算了,看了下卡口比较特殊,短的就短的用吧。

网友:
我买指南车的21V  168元款用了一次电机就发热把电机内的风扇都掉了,直流大功率设备还是上无刷吧

网友D:
我已经买了两把了,虽然便宜,但买多了也不知道干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已经买了两把了,虽然便宜,但买多了也不知道干啥

我也买了2把,之前锂电钻也买了三把,基本都是吃灰。

网友:
拖延症害死人,涨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已经买了两把了,虽然便宜,但买多了也不知道干啥

打水仗啊

网友:
我买了7把,两把25块一把的,5把28.1一把的。还限购,找几个账号才撸到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