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推荐好玩强大的VGA EPS32模块,直接模拟PC、VIC20、Altair8800

楼主(2021-10-08):
这就是全部零件,VGA模块加USB电源线(上传线),PS2键盘、鼠标,显示器。
另外很重要需要加wifi天线,这个模块没有内置天线,要想成功连上wifi需要天线,从旧的路由或笔记本上拆一个,图上没有照。

卖家的尺寸和功能说明。
https://github.com/LilyGO/FabGL
源码和说明在这

在arduino中先装入EPS32,再装了fabgl的库,在VGA的例子里就有PCEmulator

启动后需要TF卡

需要连wifi,如果顺利下载的话可以进系统了。由于网站速度慢,那几个带C盘的文件比较大下载失败会死机
{ "FreeDOS (A:)",                               "http://www.fabglib.org/downloads/A_freedos.img",  nullptr },
  { "FreeDOS (A:) + DOS Programming Tools (C:)",  "http://www.fabglib.org/downloads/A_freedos.img",  "http://www.fabglib.org/downloads/C_dosdev.img" },
  { "FreeDOS (A:) + Windows 3.0 Hercules (C:)",   "http://www.fabglib.org/downloads/A_freedos.img",  "http://www.fabglib.org/downloads/C_winherc.img" },
  { "FreeDOS (A:) + DOS Programs and Games (C:)", "http://www.fabglib.org/downloads/A_freedos.img",  "http://www.fabglib.org/downloads/C_dosprog.img" },
  { "MS-DOS 3.31 (A:)",                           "http://www.fabglib.org/downloads/A_MSDOS331.img", nullptr },
  { "Linux ELKS 0.4.0",                           "http://www.fabglib.org/downloads/A_ELK040.img",   nullptr },
  { "CP/M 86 + Turbo Pascal 3",                   "http://www.fabglib.org/downloads/A_CPM86.img",    nullptr },

可以用上面的http://www.fabglib.org/downloads/A_freedos.img这样的网址在电脑上下载IMG镜像文件放到TF卡的根目录就可以不用连接wifi了。
A盘镜像1.44M,C盘镜像31.5M。

DOS启动,DOS3.31是40年前的东西了。

BASIC的程序还记得怎么调入的吗,LOAD "*.BAS"

测试硬件程序。

windows 3.0运行在实模式,速度够慢,内存够小。初代word for windows也快40年了。

经典的turbo c 2.0,试了一下hello word编译速度还不错。

PC上的经典老游戏。

这是模块的测试程序,可以看到还有几个IO口可以编程。
Youtube上有个GWbasic控制IO的视频。

VIC 20的模拟器,要以研究一下。也是wifi连接可以下载游戏的。

Altair8800的模拟器,CP/M

图形动画能力DEMO.

这个模块在EPS32的基础上加了简单的外围连接,可以自己在EPS32上加
当然还是买模块节约时间,正在研究中,大家多交流。

网友:
这个就厉害了

网友A:
怀旧就行了,没多大意义的东西,还不如直接上舒梅派刷安卓或者linux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旧就行了,没多大意义的东西,还不如直接上舒梅派刷安卓或者linux了

这个可以运行Linux 0.4.0,内核小。

网友:
ESP32 性能还不错啊!

网友:
你这个模块有内置的陶瓷天线啊!!!!!!!!!,,把那个ipx口拆了吧

网友:
螺狮壳里做道场

网友:
DOS 3 ,,,,,好记挂呀,有5吋软件,才真的有味道

网友:
看着好有情怀啊

网友:
这个和门电路搭cpu一样的做法, 实用意义并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运行Linux 0.4.0,内核小。

然后呢?又没啥用,玩玩就行了

楼主:
学习ESP32还是很有意思的,通过这个平台显示和输入都搭建好了,可以把精力集中在学习上arduino上,这个库很方便的。

网友:
还是PS/2的键盘鼠标,现在很少见了。

网友:
不错很好玩,可以重温过去的DOS时代了,我前段只看了可以模拟VGA,没想到居然有人搞模拟器了,我有好几块32跟你一起玩玩

网友:
感觉好像一下子回到了199x年刚接触电脑的情景。。。

网友B:
我想玩ILI9341液晶屏,可下载那个报里没包含,但他们发布了这个驱动,不知道咋用,楼主能帮忙看咋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玩ILI9341液晶屏,可下载那个报里没包含,但他们发布了这个驱动,不知道咋用,楼主能帮忙看咋弄吗 ...

这个库里有哈,其它类似的库也有的。
#include "fabgl.h"

fabgl::ILI9341Controller DisplayController;
fabgl::Canvas            canvas(&DisplayController);

#define TFT_SCK    18
#define TFT_MOSI   23
#define TFT_CS     5
#define TFT_DC     22
#define TFT_RESET  21
#define TFT_SPIBUS VSPI_HOST

#define DOUBLEBUFFERING 1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库里有哈,其它类似的库也有的。
#include "fabgl.h"

有时间研究下,主要俺不是玩软件的 ,水平不行

网友:
淘宝没的卖,就没意义。
ESP32输出VGA信号,据说只要一些阻容元件适配一下,就可以了。
自己搭一个,可以利用家里淘汰的液晶显示器,显示一些有用的信息,还是不错的
比如做个时钟,天气预报显示等等。 比LED的显示屏好多了。

网友:
这个淘宝有售吗?搜了一下没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