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升级到了千兆宽带,求推荐:性能稳定的千兆交换机,价格要适中

楼主(2021-10-08):
貌似现在大家对交换机需求不高,导致搜索推荐千兆交换机都没有实用的信息。推荐路由器的很多,评测的也很多,但交换机很少,知道论坛里大佬多,求推荐一款性能稳定的千兆交换机,5口8口都要,用来连接5个房间的86面板插线和4个监控,谢谢大家了!!!

这是家里的弱电箱,用的是2个百兆的交换机,其中8口的接了4路监控,5口的接到了各个房间。刚升级换了移动的千兆宽带,25块每月还送一个千兆路由器(还未上门安装),不知道贵不贵。

网友A:
交换机都很稳定啊 极少有出问题的 但是千兆交换机跑不满千兆 就像百兆跑不满百兆一样 想跑满千兆 需要上万兆或是2.5G交换机或路由器

网友:
千兆宽带25元一个月,你让我99一月的百兆电信情何以堪呀!

网友B:
真便宜,我家50兆360一年,看样子贵了。

网友:
移动的呀,还是算了

网友C:
你这改用一个交换机不行吗?一定要用两个交换机吗?家用买一个傻瓜千兆交换机足够用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换机都很稳定啊 极少有出问题的 但是千兆交换机跑不满千兆 就像百兆跑不满百兆一样 想跑满千兆 需要上万 ...

千兆交换机能达到1000bps的,和电脑里面的kMB是不一样的,所以感觉达不到,实际上是达标的。这里不需要路由器呀?

网友:
交换机一般都不会出问题,我的小水星8口好多年了一直活着

网友D:
移动宽带的网络设备随便上吧便宜够用就行了,就算你用思科华为企业级的设备也就那样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吧

网友E:
好便宜,能到千兆吗?我这里电信融合套餐千兆的108一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便宜,能到千兆吗?我这里电信融合套餐千兆的108一个月

你网线是超5类的,最起码要用超六类的,否则你千兆交换机提速也不明显

网友:
弄个网件8口的,铁壳的,用了好几年很稳定

网友:
短距离内国标的超5线可以跑千兆的,交换机一般买个牌子的千兆都没啥问题,跑到800-900可以。我用的H3C可以跑到900左右,也可能是路由限制了跑不上去了

网友:
TPLINK的千兆交换机就行,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便宜,我家50兆360一年,看样子贵了。

移动的多少兆都没用,网速都是心电图,不比你50兆的好

网友:
交换机不用考虑牌子。什么牌子都可以。要求不高。

网友:
交换机只要不大数据量,一般铁壳的很稳定了,比塑壳的好点

网友:
现用:

联通宽带:每月40元。400分钟的语音通话费,40G移动流量,300兆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改用一个交换机不行吗?一定要用两个交换机吗?家用买一个傻瓜千兆交换机足够用的了。 ...

接监控的交换机要接到一个房间的86面板上,要接到硬盘录像机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移动宽带的网络设备随便上吧便宜够用就行了,就算你用思科华为企业级的设备也就那样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吧 ...

移动的真的拉胯?另一个房子里的300M测速能达到360M,不过安装人员说这条光纤是新拉的,用的人还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