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检测震动的设备ShockWatch2,有知道学名的吗?求科普

楼主(2021-10-08):
简单的检测震动的,有知道学名的吗?求科普

网友:
还有一种是倾斜到一定角度就会变红,都是用在贵重设备的物流运输上的。

网友:
防震荡标签

网友:
防震标签
冲击感应标签

https://spotsee.io/impact/shockwatch-2

防倾斜标签
温度感应标签
温度记录仪
震动记录仪

网友:
震荡标签,和货物在一起的,震荡超过一定程度就会变红,还有一种温度标签

网友A:
看上去通过小塑料条触发变红,可能带倒刺防止复位。温度标签可能是冷链运输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通过小塑料条触发变红,可能带倒刺防止复位。温度标签可能是冷链运输用的。 ...

我觉得就是超过一定震荡了,塑料小条变形,红色快位移并且不能反向移动。从而确定震动过程超过幅值。

网友:
运输疫苗原液用的?

网友:
我更习惯叫它冲击指示器

网友:
15G,这个是这个玩意受到力的单位,超过这个就变红了。其实就是那个弹片变形然后跳到另外一个地方了。

网友:
跟锅仔片一样的原理,双稳态结构

网友:
15G的力脑浆都能震成浆糊了,估计是机械设备上的,绝对不可能是疫苗和电子设备!!!

网友:
左右两个塑料片分别掰开卡到底座两边,这样两个窗口都不显示红色,用力甩一下一侧塑料片就会因为重力卡到中间的卡位里无法回去。
公司上次买的65寸华为智慧屏上就贴着这个玩意和另一个倾倒指示器都已经红了,拆开屏幕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