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7G开卡软件有消息吗?有人说上2262en容易短命?

楼主(2021-10-08):
200块钱收了个2T的,四颗B27B,搜了下资料有人说上2262en容易短命?

楼主:
问一下各位大佬有没有这回事,都被搞晕了

网友A:
B27其实不差,现在B37都出来了。
都是3D时代的颗粒,管它多少MT,反正有slccache加持,拿SMI举例同品牌同主控下出来的速度都差不多
27B强刷27A确实有部分能过,不用跑圈挂,强开出来可能格式化或者写一点测试进去就挂了
另外挂得快也要看用了什么片片,例如一些黑片本身漏电率高,肯定不能跟正片比,要看跟谁比

至于为什么肯定是固件支持上的问题啦,不然厂家闲着蛋疼去分那么多固件版本吗

62EN和67G一个是PCIE3.0一个是4.0的而已。实际上67G掉速后表现不如62EN来的爽

两个主控都是LPDC纠错的。同颗粒下理论寿命相当

寿命都是PPT内容。你不把它写挂,永远不知道寿命多少。

假设颗粒纸面上给出的寿命是1000PE LPDC纠错下
超过1000PE也不代表你不能继续写入,只是会逐渐缩缸而已

另外有些写入量远远少于1000PE的也会遇到炸die情况(少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B27其实不差,现在B37都出来了。
都是3D时代的颗粒,管它多少MT,反正有slccache加持,拿SMI举例同品牌同主 ...

寿命什么肯定用不出来到底是多少,寿命这东西随机性太大,不过b27a b27b完美的继承了b16 b17容易炸ce的特性,

网友:
赚翻了,200块2t

网友:
就这价格还在乎什么 2267G速度要快点 但是目前就威刚S50LITE在用 2262ENG成熟很多